我厂一个液压站,问题很困惑---[如图,请教]

楼主(2006-12-08):
      我厂一个液压站,系统压力185kg,有两组滑阀式的蓄能器,夏天时氮气压力是170~180kg,运行状况很好,最近气温降低加上泄漏的原因,氮气压力下降到140~150kg,每当液压阀换向供油时时,就能听到蓄能器的滑块撞击声,感觉是滑块撞到底部发出的声音,响声很大,今天充了几瓶氮气后就没有撞击声了,我就搞不懂氮气压力降低了,蓄能器的滑块为什么会产生撞击声?求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

图纸版本太高,楼主求助时应该把版本存低一些,要不别人不一定有那么高版本的软件,看不到你的图,只能猜了。
气体是可压缩的,当其压力较小时,可能在同样的油压压力条件下,会被压得体积更小,你那个问题,可能就是气压太小,油充油时,由于液压油的快速进入,另一端的气体太少,造成的冲击。没有太深奥的东西。

网友:

换向时,滑块到头,说明蓄能器内气压力太低了.夏天同样重的气体产生的压力要比冬天大,亏点气不显(气体吸热膨胀).冬天就不一样了,由此看来,蓄能器组额定容量较低,建议再加1个.

网友:

是蓄能器的体积选择小了,改用大的。使用现有的蓄能器要解决卸漏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气压低了,压缩过多产生的撞击声
皮囊式蓄能器充放液平稳、缓冲效果好、密封性能好

网友:

建议你最好更换为皮囊式的蓄能器,因为皮囊式的不象滑阀式的靠密封圈密封容易产生泄露,它的理论泄露量很小。就不会存在上述现象了。

网友:

感觉撞击声应当是执行元件动作完后,泵向蓄能器供油时发出的声音,主要原因是氮气压力低,不过从这个情况来看,这个系统的执行元件应当是需要大流量供油的,同时,执行元件动作时可能并不需要185bar的压力,除了建议先补气外,在进一步计算确认后,还可以适当降低系统压力,另外,再增加一个氮气瓶也应当能够缓解。

楼主:

     换个低版本的图给大家看看,如果按照你们讲得,补油时产生的撞击声,我也就没有什么好困惑的了,我的感觉是阀一开始换向时,蓄能器处在给油缸补油的时候,而不是泵给蓄能器充油,就能听到滑块撞到底部的声音,也就是出油口处发出的声音,而不是上部发出的声音。
   系统是单个油缸逐一动作,需油量最大的油缸参数是(Φ100/Φ70*530  Q=125L/min  t=2s),两组蓄能器应该能满足了吧?我还有一个液压站,蓄能器的氮气压力只有80kg,都是滑阀式的,可那个就没有撞击声。

网友:

如果是活塞式蓄能器,有可能是油漏到气腔去了。导致实际储油量不足。

网友:

同意增大蓄能器的容量。

网友(2015-10-10):
都是老贴子,原来发贴的人还在这个论坛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