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

楼主(2006-12-08):
请高手详细介绍一下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谢谢!

网友:
Re: 求教

顺便请楼上的先给我扫盲介绍一下什么叫固溶处理啊,起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请把遇到的具体问题交代清楚。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背景等要描述清楚。谢谢!

楼主: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工件为直缝埋弧焊管,直径1000mm,长6000mm,壁厚60mm,材质sus304。

网友: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18-8奥氏体不锈钢热处理工艺---
由于含有较高的镍且在室温下呈奥氏体单相组织,所以它与Cr13不锈钢相北具有高的耐蚀性,在低温、室温及高温下均有较高的塑归和韧性,以及较好的冷作成型和焊接性。但室温下的强度较低,晶间腐蚀及应力腐蚀倾向较大,切削加工性较差。
奥氏体在加热时无相变,因此不能通过热处理强化。只能以提高钢的耐腐蚀性能进行热处理:
1)固溶处理;其目的是使碳化物充分溶解并在常温下保留在奥氏体中,从而在常温下获单相奥氏体组织,使钢具有最高的耐腐蚀性能。
固溶处理的加热温度一般均较高,在1050-1100C之间,并按含碳量的高低作适当调整。由于18-8不锈钢导热性很差,不仅要通过预热后再进行淬火加热,而且在固溶处理(淬火加热)时的保温时间要长。固溶处理时,要特别注意防止增碳。因为增碳将会增加18-8钢的晶间腐蚀倾向。冷却介质,一般采用清水。固溶处理后的组织一般是单相奥氏体,但对含有钛、铌、钼的不锈钢,尤其当是铸件时,还含有少量的铁素体。固溶处理后的硬度一般在135HBS左右。
2)除应力退火;为了消除冷加工后的残余应力,处理在较低的温度下进行。一般加热至250-425C,经常采用的是300-350C。对于不含钛或铌的钢不应超过450C,以免析出碳化铬而引起晶间腐蚀。
为了消除焊接后的残余应力,消除钢对应力腐蚀的敏感性,处理一般在较高的温度下进行。加热温度一般不低于850C。冷却方式,对于含有钛或铌的钢可直接在空气中冷却;对于不含有钛或铌的钢应水冷至500C以后再在空气中冷却。
3)稳定化处理;为了防止钛和铌的奥氏体不锈钢在焊接或固溶处理时,由于TiC和NbC减少而引起耐晶间腐蚀性能降低,需将这种不锈钢加热到一定温度后(该温度使铬的碳化物完圣溶于奥氏体,而TiC和NbC只部分溶解)再缓冷。在冷却过程中,使钢中的碳充分地与钛和铌化合,析出稳定的TiC和NbC,而不析出铬的碳化物,从而消除18-8奥氏体不锈钢的晶间腐蚀倾向,这种处理过程称之为稳定化处理。
18-8不锈钢稳定化退火,一般是加热到850-880C,保温2-6h,随后进行空冷或炉冷。

网友: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我们铸造的304经加工单位反映材料硬度不均匀。请教5楼的老大,什么原因?谢谢了。
flash4050@163.com

网友: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过硬或者说是白口 铸件全部或局部过硬,有时断面呈白色,使铸件难以加工。多发生在铸铁件上  一是化学化分不合格,二是冷却速度不符合要求。若是铸铁可适当提高碳当量或进行退火处理。   }# g% E k7 I- k 铸钢件铸后回火处理,比同钢种回火温度低30-50C,升温速没<=60C/h,均温时间保温2h,铸件壁厚每25mm保温1h,炉内冷却,300C以下出炉。  不锈钢铸件退火;铁素体型和白口型不锈钢具有很稳定的铸态组织,加热到800C左右,空冷。 1

楼主: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非常感谢五楼“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但赐教。谢谢!

楼主: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非常感谢五楼“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07-01-12):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謝謝七樓“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的不吝赐教,可是,硬度不均勻?啥原因?
 看看我們的熱處理工藝對不對
   常溫裝爐 遂爐 升到 900 度保溫6小時,開爐溫度500度   爐 内冷卻至常溫
機加工感覺特別硬  鬱悶?
   請教各位老師,謝謝先

网友:
Re: sus304不锈钢固溶处理的具体工艺过程---[请教]

回10楼
冷却方式有快冷,缓冷之分;液冷、风冷、空冷、砂冷、随炉冷等方式,冷却速度对金相组织和硬度有何影响是否帮忙查一下,并回复。这里面有奥妙。

网友(2007-10-16):
回复 网友A:

我想是固溶强化时,有一些问题的。可能是温度不高,也有可能是保温的时间不长,不能使其他的C化物,充分的溶解在奥式体中。

网友(2009-04-13):
谢谢楼上的赐教,

网友:
哪位大侠帮我解决一下问题谢啦!
ooCr19Ni10(304L)退火处理最低能不能小于140

网友(2010-06-07):
不锈钢固溶处理

上海启阳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为专业做不锈钢热处理工厂,可以为各位朋友提供不锈钢固溶处理加工,或者可以来电咨询工艺,--13651789992--陆先生。

网友(2019-03-29):
不锈钢热处理分发黑处理和光亮处理,黑色退火用液化气和空气光亮退火用氢气和氮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