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主要特点

楼主(2006-12-08):
深沟球轴承主要特点

最具代表性的滚动轴承,用途广泛。

主要承受径向负荷,也可承受少量轴向负荷。选取较大的径向游隙时轴向承载能力增加。承受纯径向力时接触角为零;有轴向力作用时,接触角大于零。
摩擦系数小,适于高速运转及要求低噪声、低振动的场合。
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易达到较高制造精度。

一般采用冲压浪形保持架,车制实体保持架,有时也采用尼龙架。

变速箱、仪器仪表、电机、家用电器、内燃机、交通车辆、农业机械、建筑机械、工程机械等。

网友(2008-09-20):
请教楼主:我有一产品,转速1500,最大轴向力320KN,选用2个7038轴承串装,是否合理?如不合理,能帮我选一下吗?谢谢。

网友:
补充:电机功率30KW,扭矩比较大。最大轴向力只是瞬间,而且是主轴停止转动后。旋转时的轴向力要小一些。
          轴前端两个7038顺装,一个7034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