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选用润滑脂的技巧

楼主(2006-12-08):
轴承选用润滑脂的技巧

 y( i& o0 v
防锈性能

使用于轴承内的油脂必须要具有防锈效果,防锈剂最好能不溶于水。油脂应具有良好的附著力可以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油膜,纵使滑脂充满水也可维持。

机械稳定性

油脂在机械加工时会变软,导致泄漏。当有振动的应用例子,油脂会由轴承座甩到轴承内。如果油脂的机械稳定性不够,油脂会不断被抛出轴承外,这样会使皂的结构产生机械性崩解和使用油脂被破坏。

油封

油封是必需保护轴承和润滑剂以防止外来污染,不论杂物或湿气都不能渗入轴承内,以防造成破坏。正确的安装保养是发挥轴承最长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同时必须注意轴承的乾净度,轴承选择的正确性及选用适当的安装与保养工具。轴承必须防止受到污染物及湿气的污染,必须正确的安装及润滑。轴承配列的设计、油封的状况、润滑剂的型式及润滑周期,以至专门的保养皆扮演相同重要的角色。

混合油脂

绝不要把不能相容的油脂混合,如果两种不相容的油脂混合,通常稠度会变软,最后可能会因油脂容易流失而造成损坏。如果你不知道轴承原先使用那一种滑脂,则先要清除轴承内外的旧滑脂,方可补添油脂。

油脂的分类

根据温度和工作条件区分:油脂可根据它们的容许工作温度来分类,油脂的稠度和润滑能力是受到工作温度影响,在某个温度下操作的轴承必须要选择在同样温度下有正确稠度和良好润滑效果的油脂。油脂是以不同的工作温度范围来制造,可区分为低温用(LT)、中温用(MT)和高温用(HT)油脂。同时有一类油脂称为EP(耐挤压)或EM(耐挤压并添加二硫化钼),加有添加剂以加强润滑油膜的强度。

选择油脂

如果错误选择油脂则所有预防轴承损坏的措施也是徒然,选择一种油脂它的基油粘度在工作温度时能提供足够的润滑效果是很重要,粘度主要是受到温度的影响,它随著温度上升而下降,当温度下降时它则上升。所以必须知道在工作温度时的基油粘度,机械制造者通常都会指定使用某种油脂,大部分的标准滑脂可以使用的范围很广。

以下是选择滑脂的几个重要因素:

●机械种类
●工作情况,如振动和主轴的方向是水平或垂直
●轴承种类与大小
●工作温度
●冷却情况
●工作负荷情况
●密封效果
●速度范围
●外围环境

机器设备若是要发挥到最佳状况轴承必须得到正确的对心工作,并且避免极高温、潮湿及污染的环境。

适当的润滑与保护计划,以及轴承状态监测工作是发挥轴承最高寿命的重点。当轴承损坏时可能导致非预期性的设备停机。纵然是一小时的停机,由于轴承的提前失效可能造成巨大的生产损失。若要确保设备健康运作,除了依靠优质轴承外,还要注意操作环境、正确安装和定期维护。

网友(2007-07-11):

看过后很有感触,结合实际想到了更多,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6KV,315KW,750R/M,环境温度大概是50度的样子,选用什么样的润滑脂比较合适!
谢谢!

楼主(2007-11-27):
美孚公司的EP2 就可以

网友:
轴承部件每个瞬时都处于很高的接触应力和高速度状态下工作,这时加入任何黏度的润滑油都将承受高强度的挤压而使其黏度发生变化,这时只要润滑油膜具有足够的强度,轴承就能够处于良好的润滑状态。也就是说对于滚动轴承润滑,油的黏度已不起主要作用,起作用得是轴承部件接触表面的特性和润滑油的油性、挤压性等特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应该是那样的

网友(2010-06-10):
楼主的帖子让我深有感触!好好学习了

网友:
轴承部件每个瞬时都处于很高的接触应力和高速度状态下工作,这时加入任何黏度的润滑油都将承受高强度的挤压 ...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一般的说,基础油粘度越大,油膜强度越好。如按少将的说法,只要一种粘度的就可以了。美孚的EP2基础油粘度是150,SHC1500的粘度是1500;   BP的EP2基础油粘度是180,BGH47的粘度是1600,根据使用条件不同,脂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过后很有感触,结合实际想到了更多,谢谢楼主。

网友(2012-03-08):
谢谢楼主了,感觉很好哇

网友:
谢谢楼主,讲得好专业。挺不错的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