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原产推荐的安装方式(加热法,资料从老外那里搞来的)

楼主(2006-12-08):
5           t) f5 _0 v: v i9 E7       G( m5 x2 q2 k n {
Mounting bearings using heat

The force needed to mount a bearing increases rapidly with bearing size. Because of the mounting force required, larger bearings cannot easily be pressed onto a shaft or into a housing. Therefore the bearing or the housing is heated before mounting.

Principle of induction heating
An induction heater can be compared to a transformer using the principle of a primary coil with a large number of windings, and a secondary coil with a few windings, on a mutual iron core. The input/output voltage ratio is equal to the ratio of the windings, while the energy remains the same. Consequently, the secondary coil will provide a low voltage at a high amperage. In the case of the SKF induction heater, the bearing is a short circuited, single turn, secondary coil through which a low A.C. voltage flows at high amperage, thus generating high heat. The heater itself, as well as the yoke, remains at ambient temperature. As this type of heating induces an electric current, the bearing will become magnetised.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the bearing is then demagnetised so that it will not attract metal particles during operation. All SKF induction heaters have automatic demagnetising cycles.

Hot mounting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earing and seating depends on the magnitude of the interference fit and the bearing size. Normally a bearing temperature of 80 to 90 °C (144 to 162 °F) above that of the shaft is sufficient for mounting. Never heat a bearing to a temperature greater than 125 °C (257 °F), because the material may change metallurgically and produce alterations in diameter or hardness. Local overheating must be avoided and in particular never heat a bearing using an open flame. Wear clean protective gloves when mounting a hot bearing. Lifting (hoisting) gear can facilitate mounting. Push the bearing along the shaft as far as the abutment and hold the bearing in position, pressing until a tight fit is obtained.

Lifting gear Never heat a bearing using
an open flame

SKF supplies a full range of heating tools, such as induction heaters and electric plates with an adjustable thermostat and cover for all common mounting needs.

 e

SKF m20 concept
“m20” represents the weight (kg) of the heaviest SRB 231 bearing which can be heated from 20 to 110 °C (68 to 230 °F) in 20 minutes. This defines the heater’s power output instead of its power consumption.

Selection guide
There are no totally restrictive guidelines to follow when choosing your SKF bearing heater. It will depend upon the type and geometrical dimensions of the components you want to heat. Nevertheless, SKF offers the following helpful general selection guide.

网友:

有没有拆卸的 方法??

楼主:

拆除的时候,一般轴承都没有用了,用割刀割开就可以了,然后拉马轻松的就能拆下来!

网友(2007-01-20):

拆除的时候,一般轴承都没有用了

网友:

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就有卖轴承加热器
我公司就一直用
涡流加热后内圈热而外圈温度变化小

网友(2007-03-28):

装里面的呢???

网友:

顶,收藏

网友:

基本属于此类安装方法

网友(2010-01-03):
轴承加热器,太专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