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心上可否自动攻牙?---[请教]

楼主(2006-12-08):
我厂有台沈阳产的加工中心系统是法拉克的

想在在上面自动攻牙不知道可不可以 要是可以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Re: 求在加工中心上可否自动攻牙,要怎么样编程.急急急

可以
前加一个G84
进给等于转速加牙距

网友:

可以攻牙啊

不过编程小心了呵呵

楼主:

能否编一个给我看看

网友:

可以。只需注意螺距设置以及选择合适的切削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大侠能否编一个给我看看

网友:

和钻孔的程式格式一样的(固定循环)把G81改为G84就可以了,注意F是 mm/转还是 mm/分钟,一般是mm/分钟为单位,转速X螺距就是F值,并注意底孔直径符合要求。转速先慢一点试加工,注意切削液冷却、润滑充分。

网友:

我在原来的单位从来没有见过加工中心的人这样做过,不过我想是可以的,但不懂耶

网友:

  和钻孔的程式格式一样的(固定循环)把G81改为G84就可以了,注意F是 mm/转还是 mm/分钟,一般是mm/分钟为单位,转速X螺距就是F值,并注意底孔直径符合要求。转速先慢一点试加工,注意切削液冷却、润滑充分。
M6 T1
G00 G90 G54 X0. Y0. M8
G43 H1 Z30. M3 S500
G98 G84 Z-5. R2. F1.
G80 M9
M5
M30
有的机床不一样S/F=螺距
M6 T1
G00 G90 G54 X0. Y0. M8
G43 H1 Z30.
M29  S500
G98 G84 Z-5. R2. F500.
G80 M9
M5
M30
M6

网友:

和钻孔的程式格式一样的(固定循环)把G81改为G84就可以了,注意F是 mm/转还是 mm/分钟,一般是mm/分钟为单位,转速X螺距就是F值,并注意底孔直径符合要求。转速先慢一点试加工,注意切削液冷却、润滑充分。
M6 T1
G00 G90 G54 X0. Y0. M8
G43 H1 Z30. M3 S500
G98 G84 Z-5. R2. F1.
G80 M9
M5
M30
有的机床不一样S/F=螺距
M6 T1
G00 G90 G54 X0. Y0. M8
G43 H1 Z30.
M29 S500
G98 G84 Z-5. R2. F500.
G80 M9
M5
M30

网友:

孔深了不适合,孔大了也不行,材料硬了最好也是手攻

网友:

可以,左旋右旋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