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方扳手常用的是什么料,硬度是多少

楼主(2006-12-09):
前几天设计的2个的内六方扳手,用45料做了一个,一用力,变成了麻花。后来换成了GCr15,一用力断了。这里有专业制作扳手的吗,请帮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们自己做的大多为T10的材料

楼主:

硬度是多少啊,2个的会很脆的。我看买来的弹性非常好

网友:

弹簧钢:整体调质,六方表面淬火

网友:

比如 65Mn

网友:

我个人认为,采用65Mn材料经淬火外理后比较好.

网友:

个人认为:T11.调质

网友:

推荐使用美国原产S2材料,857℃油淬,205℃保温.
获得硬度HRC55~58.

这是经验!

网友:

65Mn,经表面淬火HRC52,外理后磨六方比较好

网友(2007-01-30):

做内六角扳手一般用T8 或T10工具钢,调质后再表面淬火至HRC45~50即可满足要求.如果要扳手不生锈,表面美观漂亮,热处理后可以表面镀铬,或用3Cr13也很好的.

网友:

支持10楼

网友(2010-07-21):
表面美观漂亮,热处理后可以表面镀铬,用3Cr13

网友:
10mm以上的应该可以用20crmnti渗碳淬火,我们做卡盘扳手都用这种料,比45#钢耐用多了。

网友:
有无这种工具的手册,比如规格分类,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