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提高镀铬的耐腐蚀性

楼主(2006-12-09):
我司生产油缸,活塞杆需要镀铬,但是产品都是要运到国外的,在海上需漂2个月左右,活塞杆是外露的,这样到了外国还没使用就已经生锈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想请教各位如果提高镀铬的耐腐蚀性,我司现在已经是镀2层铬(硬软铬)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提高镍的含量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提供镍的含量,在镀铬溶液里吗?

网友:

油缸外表装饰络?活塞杆硬铬?外表是否涂油保护,或其他保护,用的是什么?生锈形式是什么?到岸后是怎么处理的?
电镀是本公司加工还是委托外协?油缸和活什么材料做的是如何安排工序的?电镀的工序和参数?
有没资询过其他出口设备单位是如何解决的?
尽量提供祥细资料,我再帮你资询下电镀厂和进出口单位,过几天给答复,因为海上运输情况没遇到过。

网友:

油缸2个月生锈?.........................

楼主:

是油缸活塞杆镀硬铬,没有涂油保护,我们是为港口机械做配套的,油缸是装在港口机械上的,从船上运过去活塞杆是伸出外露的,现在刚到荷兰就生锈了,还没有使用呢,如果使用的话就会有油,就不会生锈了。电镀是委托外协的,油缸活塞杆材料是45钢,外协厂具体的电镀工艺不是很清楚,我们公司是在罗泾电镀厂镀铬的。

网友:

知道了,过几天再说

楼主:

有消息了没啊,我们公司很急啊,知道的朋友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

要求电镀厂提高质量,严格按技术规范和流程,控制镀液杂质锌含量,因锌不耐海水。

活塞杆材质改不锈钢1Cr18Ni9Ti,(磨,镀铬,磨)单面镀层磨后0.07-0.1,如太薄0.03就不耐锈。

表面涂装防锈油,黄油。隔绝与海水接触,可参考机械专栏里(ISO9000工艺技术文件)防锈保护内容。

最好打包托运(易包装保护),到现场装配

电镀厂朋友说;防海水生锈确是个难题,要么改镀镉(我估计硬度不够),但他没做过。

网友(2007-01-29):

改成1CR18NI9TI价格不就上去了,不能既便宜又好用。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是如何结果,甚念!!

网友(2007-06-18):

提高镀层的质量是其先提条件,如果还达不到或者稳定性不好的情况下,最好在镀铬加装水溶性的封闭剂,对于提高耐盐雾试验将有非常大的作用.

网友:

欧阳大虾,感谢参与社区研讨。请收站内留言,右上角收件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 u' s7 L0 N. C2 L3 Q/ j 欧阳大虾,感谢参与社区研讨。请收站内留言,右上角收件箱。

谢谢提醒!

网友(2007-10-24):
打铜底再镀铬试一下,这样效果可给会好一些

网友(2006-12-19):

要求电镀厂提高质量,严格按技术规范和流程,控制镀液杂质锌含量,因锌不耐海水。

活塞杆材质改不锈钢1Cr18Ni9Ti,(磨,镀铬,磨)单面镀层磨后0.07-0.1,如太薄0.03就不耐锈。

, P" U* @ ^

表面涂装防锈油,黄油。隔绝与海水接触,可参考机械专栏里(ISO9000工艺技术文件)防锈保护内容。

最好打包托运(易包装保护),到现场装配

电镀厂朋友说;防海水生锈确是个难题,要么改镀镉(我估计硬度不够),但他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