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距和与之相啮合的齿轮都不知,可以测绘吗?

楼主(2006-12-09):
如果有一个齿轮需要测绘,但不知道中心距,也不知道与之相啮合的齿轮,可以准确的测出数据吗?

网友:

看具体的情况.
尽量详细说说你现在有的参数情况

网友:

根据装配结构及与之相啮合的齿轮的参数或对该配合齿轮测绘所得参数,可以准确测得你要得数据!

楼主:

就是说只给你一个齿轮,别的什么都没有,可以测绘吗?(要是有变位测不出吧?好像只有标准的可以)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如果已知齿数和齿顶圆直径这个齿轮就确定了(标准齿轮),根据几何推倒能够求出其他数据,。变为齿轮加测一个齿根圆半径也应该能求出来

网友:

顶圆可以说只是一个参考,对测绘来说.
关键根据基节确定模数\压力角等参数.然后需要测量公法线或者M值确定变位情况.
如果是斜齿的,你就更的慢慢的凑了.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确定螺旋角.
最后通过齿根圆\齿顶圆等参数验证你的测绘是不是正确的.
当然,如果是标准的齿轮,通过顶圆和根圆齿数的可以迅速的确定基本参数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我测绘一般是这样的.

网友:

其他参数没有的话,测绘不出

网友:

可以的,需要在专门的仪器上测量,如三坐标测量仪等。

网友:

我常采用6楼的方法来测绘.

网友:

只要齿轮是客观存在的,就可以测

网友:

从加工的角度考虑,只要给出一个实物,是能够测绘出准确的数据的。具体的方法可参考《齿轮手册》

网友(2007-03-01):

如果是渐开线齿轮,应该是可以测验的!

网友:

齿轮手册给出了两种单个齿轮的测绘方法,一种是仪器,一种是手工加计算。

网友:

可以测绘,不过对于一个任何参数都不知道的单独一个齿轮来说,模数压力角都不是唯一的
(因为分度圆的位置未确定)。但是一般来说压力角和模数都有常用的几个标准数。螺旋角
一般也是按照分或一位小数来设定。我们的目的就是还原出当初设计者设计齿轮时的设计值。
如果有做测绘的朋友需要的话,我想做一个通用的测绘程序,直接给出最优结果。我需要了
解一下测绘工作的习惯以便设计最合适的软件功能。希望做测绘工作的朋友能和我交流一下。

网友:

和最强交流
1 顶圆直径和齿数 齿全高最易测得
2 万能测齿仪可测得基节 压力角 螺旋角等
3 按上项算出分度圆直径和模数,
4 测量公法线长度:按上项确定跨测齿数K,用K和K+1测两组公法线长度
5 由上项可算出变位系数
  模数还是径节可据标准来定
  不知道配对齿轮及中心距,可将测得公法线长度作名义值再取公差
   通用的测绘程序还是按“齿轮手册”所说办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无法回答

网友:

没有已知条件无法测绘

网友:

“和最强交流 ”更正
“4 测量公法线长度:按上项确定跨测齿数K,用K和K+1测两组公法线长度
5 由上项可算出变位系数 ”有误。
用K和K+1测两组公法线长度是用来算基节进而算压力角和模数的。
用测量所得公法线长度值和已确定的齿数 压力角和模数算出的0变位齿轮的公法线长度值两者可得变位系数。

网友:

我看到很多时候不少人都是只有一把卡尺和一个没有任何信息的齿轮(还可能严重磨损)。
那么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测绘方法吗?

网友:

想要准确测绘出,必须借助测量仪器才成。否则相关的参数变化太多,比如象螺旋角,我们在设计时为了采用高变位而采用带小数点的角度,这样再加上变位,计算和测绘是无法准确的。

网友:

对于要求不高的齿轮,一般凭经验,再加上计算,可以测绘,但准确度只有天知道。

网友:

一般地说,成对并可测箱体中心距就好办。可很好地给它手工测量配一对。

网友(2007-04-11):

      我们公司正好要开发齿轮加工,目前就是这样只有一把卡尺。

我目前最头疼的齿轮的测量了,而且到现在还得不出齿轮的参数。如果需要准确点的,还需什么量具了。(普通的小公司用不起高科技的)

网友(2016-03-26):
好多高手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