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UG编了程式,但用DNC它不走---[请教]

楼主(2006-12-09):
我用UG编了程式,但用宇龙数控仿真的DNC它不走,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thanks!!!!!!!!

网友:

我对自动编程所知不多,据我所知自动编程的程序还需作一些头尾修正及切削参数的合理化。

当然软件还需与机台软硬件匹配。

楼主:

3.5.1 导入数控程序数控程序可以通过记事本或写字板等编辑软件输入并保存为文本格式文件,也可直接用FANUC系统的MDI键盘输入。 1)打开菜单“机床/DNC传送…”,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选取文件。如图3-5-1-1所示,在文件名列表框中选中所需的文件,按“打开”确认 2)点击菜单“视图/控制面板切换”或工具条上的 ,打开FANUC系统的MDI键盘。 3)将MODE旋钮置于DNC档 4)点击MDI键盘上的 键,进入编辑页面。 5)再通过MDI键盘输入Oxx,(O后面输入的是不超过9999的任意正整数)点击 键,即可输入预先编辑好的数控程序。此时CRT界面上显示选定的数控程序 图3-5-1-1 注:程序中调用子程序时,主程序和子程序需分开导入。

网友:

你所指的不走是怎么个不走。是系统无法连接到程序还是说能连接的上但无法运行呢?

网友:

头尾修正及切削参数以外,还要看你的传输方法,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