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啤酒(乳业)的输送单元

楼主(2006-12-09):
小弟明年毕业,老师布置了毕业设计课题:平板链输送单元

; f8 h e

先要完成开题报告,相关课题背景能说说么?我在网上找的一些资料不全

这一单元的重要点和应该注意是事项有哪些

谢了

网友:

平板输送链条有多种材料,如果应用在啤酒或乳业的小包装则有使用不锈钢链条或塑料链条。先传两页塑料链条的图片,待您看过后再讨论其技术问题吧。

网友:

除了一般输送带所要注意的速度、宽度、输送物料的重量等等。另要 注意的是最小转弯半径、有专门要求。
      我知道的国内出现最早的是日本和台湾的产品,我用过最早的是91年。导轨是钢板上加尼龙板。后来用日本的是专用的塑料导轨(竖式的)。现在最省事的在钢板沿口两边上卡塑料护边(也叫导轨条),也很好用。目顺前国内已已有很多的生产厂家生产相关配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哥啊
还想问的就是:一个设计方案的论证该从哪几点入手啊?

楼主:

忘了说,对一个成熟产品设计的方案论证

楼主:

不锈钢、塑钢、铝合金…
对于啤酒瓶而言哪种链板材料更实用更经济啊?

网友:

一、设计方案的订立首先要知道以下要素:
1. 输送物件的形态:如材质、外形尺寸,重量等;
2. 单位、时间、产量;
3. 输送长度、拐弯、输送机前后设备的生产能力是否匹配,是否需要缓冲等;
4. 安装场合等等
以上资料基本备齐后,才能进行设计,选材及定型。
二、不锈钢、塑钢、铝合金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
1. 不锈钢多用于饮料灌装现场,因为此现场不能使用易腐蚀的材料;
2. 大包装以后,可以使用铝合金形材做支架;

网友:

老马是搞包装机械的把---呵呵

网友:

楼上小鸟网友,您好!食品饮料厂所使用到的部分设备,我们都有搞。

网友A:

有关啤酒生产中的输送机设计要点。(附件中)

网友(2009-04-03):
输送链是根据整个生产线来做设计的,平顶链有很多从单排到多排,各段速度也要根据连接的设备来定,有加缓冲的有加转接的,有分道的,有二合一的,最简单的就是做段直链,小瓶机一般用塑胶链板,啤酒瓶和五加仑一般用304链板

网友(2009-07-04):
谢谢了。学习一下了  。

网友(2010-05-24):
输送链是根据整个生产线来做设计的,平顶链有很多从单排到多排,各段速度也要根据连接的设备来定,有加缓冲 ...
引用 网友B:

也有用不锈铁的,强度比304好,价格又比304低,只是不用的时候表面会发黄。

网友(2011-12-09):
正在设计输送机,谢谢

网友(2013-04-27):
引用 网友A:
有关啤酒生产中的输送机设计要点。(附件中)

怎么打不开呢  损失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