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打开EXB文件?

楼主(2006-12-10):
我在AUTO CAD2004或CAXA2006都打不开,请教,是如何能打开EXB文件?

网友:

用CAXA,

网友:

EXB应该是CAXA电子图版的文件格式,如果2006打不开,那只能用2007试试了,否则就有可能文件本身坏了.

网友:

用电子图版阿!!!

网友:

EXB文件是北航开发的CAXA电子图板二维绘图软件,下载一个该软件就可打开

网友:

下载并按照CAXA即可。

网友(2007-10-08):
CAXA可以打开,而且可以转成DWG用AUTOCAD打开,很不错的软件。

网友A:
用电子图版打开是肯定没有问题了。请问各位大侠DGN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呀?

网友(2009-11-29):
caxa电子图板能打开,或者用caxa线切割也行

网友(2010-02-14):
用电子图版打开是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2-02-01):
没有用呀

网友(2012-04-18):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图版打开是肯定没有问题了。请问各位大侠DGN格式的文件,用什么软件打开呀?

Bentley View 免费的

网友(2012-07-19):
我在网上下了个CAXA,但它是ISO文件,下载解压后无法安装~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
另外,我在网上看到CAD也能打开EXB文件,是否属实?

网友:
那位兄台能帮我把.exb的转成DXF

网友:
我怎么上传上来啊,

网友:
有木有兄台可以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