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密封性检测---[请教]

楼主(2006-12-10):
  我们给客户加工的发动机零部件有密封性要求,图纸要求0.3MPa水压下保压一分钟不渗漏,而我们现场都是气压测试,0.1MPa下一分钟,但是具体是怎么来的(气压测试,0.1MPa),我一直都不清楚,也没什么文件标准

请教各位,对于水压测试密封性和气压测试,有没有具体的规定或换算方法?

楼主:

.........................

网友:

不放心 那你就用0.3MPa气压测试算了

楼主:

成本差很大啊!!!!!!!

网友:

一般来讲,由于液体存在粘度,相对来说,抗渗透能力要高于气体,同理,粘度高的要高于粘度低的,例如,检测渗漏有时候要用到煤油,不过用压空加肥皂水检测效果会更明显,所以,用1公斤的气压试出的设备一定能满足3公斤的水压要求。

网友(2008-11-29):
同意3楼的观点。因为相同条件下,气压测试比水压要苛刻,你打0.3MPa气压如果不漏水压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