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精密加工---[小妹求助]

楼主(2006-12-10):
各位大侠们请帮个忙,小妹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现在我公司要加工一个外圆为φ200mm,厚度为3mm厚的圆,厚度的公差范围允许+0.03mm.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希望各们朋友帮帮小妹妹的忙.感谢万分.

网友:

难道是无缝钢管?

网友:

什么材料?需要热处理吗?你说的不太清楚,可是我觉得这个零件应该很好加工的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毛坯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中间有没有孔啊,还是一个圆饼啊。如果是圆饼,那就内磨。公差没问题,φ800的我们都达到过这个公差

楼主:

是一个圆饼,没有孔,材料为45钢,热处理要求为软氮化处理,要求产品的平面度也在0.03mm,难度之大啊,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机床及什么样的工艺能保证呢,小妹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确实难度很大,要多遍实效。平行何以钳工研。关键外径内磨无法装夹,不过可以用气压夹头,哈工大有这样的大理石车床,可以保证这种精度。氮化时可以做夹具,格里森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这个简单,热处理完后,上平面磨,就可解决了!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买3mm的冷轧板,裁减到合适尺寸,平磨刀要求尺寸,然后坐软氮化,温度应该在560左右,然后再进行激光切割!应该没问题。

网友:

很多的平面磨床都是靠电磁铁吸附定位的,像这种直径200的饼形工件,不算大,直接上立式平面磨床就行,我厂子最大的可以干1000*5000的矩形平面,像楼主说的工件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

支持7楼和9楼,上磨床就可以搞定。

网友:

有难度啊
这么薄 上磨床绝对会变形的 7楼有道理

网友:

热处理后先找钳工校平再磨

网友:

单件加工:下料,先磨厚度为3mm公差范围+0.03mm.再线切割外圆φ200mm

网友:

备料,热处理,磨床,线切割(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网友:

有图吗?

网友:

给张图,应该可以给你加工的。

网友:

磨床绝对没问题        最好就是大水磨

实在不行我公司帮你搞掂

网友:

如果不行我公司可以帮你搞掂

楼主:

我厂在平面磨床上已经实践过,因为工件太薄,从磨床上取出变形.但我听说在成都那边有家公司在车床上就能保证.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绝密啊

网友:

热前平磨,软氮化更化层很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