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油槽粗糙度问题---[求助]

楼主(2006-12-10):
在一个圆柱形齿轮的两端面各铣一个R12.5深度为0.6的油槽,图纸要求粗糙度为Ra1.6,在铣床中加工大批量生产如何能保证此粗糙度.请各位帮忙.

网友:

为什么不用车加工

网友:

该问题阐述不太清楚,该槽的宽度是多少,是要求槽底还是槽侧面的粗糙度,还是全部?一般的普通铣床很难达到粗糙度1.6。

楼主:

在中国的油槽一般要求为Ra6.3或12.5,而外国人的图纸上面要求为1.6,他们太机械了,非要我们加工为1.6,我们现在只能采用成型砂轮磨,但是效率太慢,一天只能加工几十件.

网友:

从您的描述看来,槽宽12.5,槽深0.6,应该使用立铣。其实从设计者给出槽宽12.5的尺寸,就应该考虑分粗、精两工序。因为立铣刀的外径都是标准的,使用φ12的三刃刀粗铣,精铣时采用顺铣(即切削方向与走刀方向相同)扩宽槽的两边,只要刀刃锋利,应该可以达到1.6的。还有一点,您的工件是什么材料?铸铁可不行哟!

网友:

顺铣能保证两侧面光洁度,但无法保证底面光洁度,建议采用合金钢刀。

网友:

阿六头网友好!底面的光洁度是一定能够达到的,而且比侧面高的多,不信请试试吧。除非你的三刃磨得只有一刃到位,那太糟了吧。

网友:

根据经验,底面用新铣刀加工,粗糙度达不到1.6

网友:

大批量生产用小立式钻床改装成油槽专铣机.零件用卡盘夹牢.上部改成皮带带动圆周铣槽刀.效率与精度都能达到要求.(硬质合金磨成T形成形刀高速铣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