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钻孔的公差要求及精度

楼主(2006-12-10):
在一个长320宽50,厚度50的方铁上,钻3个直径25的孔,公差为(+0.021,0),孔之间距离公差正负0.1,现在孔距可以保证,可单个孔的公差却不稳定,容易超差.因为孔里面还要放铜衬圈的,紧配的.我们现在使用钻模钻的,然后绞孔.有谁有更好的方法?简单易行一点的

楼主:

忘了说,铜衬圈的公差是+0.022,+0.037

网友:

上镗床可以达到,当然不考虑加工费用的话,线切割也可以

网友:

用钻床成本是最低的
钻模的精度如何加工出来的,钻套的精度和硬度怎么样,铰削余量是多少,铰刀质量如何,用多少转速和进给量,是什么切削润滑冷却液。

网友:

立镗、卧镗上多件叠压、多工位加工,保证精度、效率也很高。

网友:

用镗床吧,如果有条件的话线切割,加工中心都行

网友:

1、机床保证具有稳定性(主要是主轴)
2、合理使用切削液
3、切削参数一定要稳定(可通过试验确定)
4、刀具要保证

网友:

楼主,我个人认为目前你的工艺已经是简单易行的了,只要钻模、绞刀不出问题,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在这个工件让外协的单位做了.我觉得个人的技能也挺重要的.原来本单位在数控铣床上还不能保证,不知工人怎麽搞的?

网友(2007-09-25):

在车床上   工件装在中拖板上镗     精做的时候用浮刀          或在压机上用钢球压           和大家交个朋友          杭州徐水平     QQ:364802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