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拉棒硬还是热轧棒硬.

楼主(2006-12-11):
冷拉棒硬还是热轧棒硬.谢谢!

网友:

觉得是热轧硬。拿不太准

网友:

当然是冷拉硬

网友:

当然是冷拉硬 ,冷加工可以使表面硬化,热轧道次多可使钢材内部组织细密,提高钢材韧性。

网友(2007-10-28):
冷拉硬/冷拉硬

网友:
主要的还是区分材料,如是高碳高合金的材料热轧的也比冷拉的低碳钢硬,在相同的材料时冷拉的硬。

网友:
同意4楼观点,冷拉和热轧属于金属的加工成型,冷拉属于冷加工,冷加工可以使表面变硬,产生"加工硬化"现象,热轧是热加工,热轧次数多可使钢材内部组织细密,提高钢材韧性。

网友:
当然是冷拉比热轧硬,前提是相同材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