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3004 H112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请教]

楼主(2006-12-11):
有谁知道铝合金3004 H112的好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请教各位,急用,谢谢

网友:

化学成份:Si0.30,Fe0.7,Cu0.25,Mn1.0-1.5,Mg0.8-1.3,Zn0.25,其他元素不超过0.15,每种元素最大0.05。

力学性能:抗拉强度大于等于160MPa,伸长率大于等于7;当厚度大于12。5时伸长率无数值。摘自《不可热处理铝合金板材力学性能(ASTM B209M-86)》

/ C, |$ T' D ~# B) k% |

             当为线材和棒材时,抗拉强度大于等于75MPa,无伸长率。《棒条和线材的力学性能(ASTM B211M-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