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齿轮能否调节中心距?

楼主(2006-1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可以吧.压面条的机器就是的.

网友:

载荷不大、精度不高的情况两个齿轮能调中心距(2MM以内);
否则,最好采用三齿轮浮动连接方式。

网友(2007-02-03):

理论上行不通。

网友:

分度圆是齿轮设计加工及检测的基准,是单一齿轮固有的特性。
节圆是一对齿轮啮合时才存在的,齿轮的节圆定义为始终相切且做纯滚动的两个圆,节圆的直径比等于齿轮的传动比。
节圆和分度圆不一定重合,因此齿轮的安装中心距可以适当放大。结果是传动比不变,但在一定负载下,齿轮的强度和寿命都会削弱。

网友A:

主要看齿轮的工作情况和齿轮模数,如果模数太小,象m1的,中心距加大2mm 就啮合不上了,即使模数大的,其强度也会受影响。应该说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齿轮的啮合间隙,中心距增大,啮合间隙就要增大,噪音和冲击也要增大,致使传动不平稳。如果受力不是很大,而中心距又要可调,可以将其中一个齿轮做成两片,通过调整两片齿轮的相对位置来消除啮合间隙。

网友:

视情况而定我同意5楼和6楼的观点

网友:

弱弱的问:怎么把一个齿轮做成两片?

网友B:

8楼,就是将两片齿轮加工时合在一起加工,工作时能相互错开。

网友:

同意5楼6楼的观点,说得很准确,全面.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有些场合的齿轮是传递精密运动的,中心距调后势必改变配合齿轮间的间隙,影响运动精度。有些时候齿轮或轴承孔的加工出现较大的误差,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安装后就这么用了。向5楼和6楼说的就挺好。

网友:

我认为模数大一点的齿轮,不考虑精度的情况下,中心距可以调节,不然,可采用变位的方式

网友:

严格讲,只能采用变位方式调节,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

网友(点评):
这是正确的。5.6的方法,是违背齿轮原理的。

网友(点评):
侧隙是靠公差保证的,不是随便把中心距拉开保证的。

网友:

精度不高是可以调的,但要考虑噪声和强度的问题。

网友(2010-05-04):
同意5楼6楼的观点,说得很准确,全面.

网友:
这里从理论上讲有一个重合度的问题.轻载低速要求不高的使用环境,调动一下中心距影响不大.可是在要求严格的场合不行的.

网友(2012-10-16):
5楼,6楼是高手,太感谢了,我正愁这事呢,终于可以告终了,我本来是用变位系数调来着,可是算了整整一天未果,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就是将两片齿轮加工时合在一起加工,工作时能相互错开。

能不能上个图给看看,两片错开后怎样啮合的。两片之间怎样连接

网友:
说的很好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求楼主具体

网友:
5楼+6楼,正解

网友(2019-04-30):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齿轮的工作情况和齿轮模数,如果模数太小,象m1的,中心距加大2mm 就啮合不上了,即使模数大的,其强 ...

严格意义上讲两个齿轮啮合应该在分度圆上啮合,因为分度圆上的受力情况是计算齿轮受力核算的,中心距加大和缩小都会影响齿轮受力的,如果传动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在+/-0.3范围内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