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不锈钢如何清洗?

楼主(2006-12-11):
430#不锈钢如何清洗表面的油污?用什么清洗洗剂?谢谢.最好清洗后表面更光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430#不锈钢如何清洗表面的油污?用什么清洗洗剂?谢谢.最好清洗后表面更光滑.

9 Z s

我也想了解,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2008-01-08):
用有色金属清洗剂

网友:
430(1Gr17)属于中铬铁素体不锈钢,在氧化性酸溶液中,耐腐蚀性接近0Gr18Ni9Ti,但是当介质含氯(Cl)较高时,其耐腐蚀性则嫌不足。
至于除油清洗,有多种方法,不同的溶剂,我想摘录几页资料,给各位参考,好过我乱讲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