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设计案例---[讨论]

楼主(2006-12-11):
深圳的XX机器X公司在2000年左右做过一个案子,自动化制鞋的涂胶,用FUNAC的(6轴关节)机器人带动刷子给传送线上的鞋帮上刷胶,但无论怎样做刷头,鞋帮上刷的胶量不是过少就是过多,很难保证质量,胶少无法粘鞋底,过多则会流到鞋底外,胶是有一定的黏度的,请各位多多讨论,过一段说出我的意见。

网友:
Re: 我在很久以前看到一个失败设备的设计说给大家讨论,看在哪有问题,如何解决

是不是要考虑合适的温度下,胶与鞋才能很好的结合

网友:
Re: 我在很久以前看到一个失败设备的设计说给大家讨论,看在哪有问题,如何解决

刷头是怎样供胶的?

哈哈,以前受够环氧胶的折腾了。

网友:
Re: 我在很久以前看到一个失败设备的设计说给大家讨论,看在哪有问题,如何解决

可以不可以将刷头做成平面喷洒式 再带个旋转

网友:

只要时间固定单位时间涂胶应该是没问题吧 从上面密封管道供胶,从供胶点出来,不一定非用刷头吧

网友:

就不该用刷子,应该用多排喷胶嘴,固定喷胶厚度,喷胶嘴的边道采用形状跟踪。

楼主:

先说效率与投入
机器人比人能快多少,自动是否有意义,做为生产中的一个自动化孤岛在人工线中存在其真正的意义少是做秀.

网友:

小白菜大侠:刷胶是制鞋行业污染最为严重的一个工位,正常人是干不了几年的,用半自动化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也许是值的,不知对否?

网友:

我想可用密封管道供胶,前端刷胶位用柱型滚轮,滚轮置于供胶管内部,而且用弹簧将滚轮与供胶管口保持在未生产状况下密合.涂胶的时候使滚轮与待涂面接触,压缩弹簧,使胶水从边上缝隙出来.
由于现在工作有点忙,闲后再将鄙人此设想图贴上来.
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网友:

各位网友好!

方案一、用速度可调的电机带动一滚刷,刷毛选用硬一点的,刷毛密度要稀疏一些。

滚刷下方是胶盒,滚刷外径浸入胶液5毫米左右,

胶盒边沿设一档板,其作用是将滚刷上多余的胶括掉,

胶液应稀释。

//**************************************

方案二、将胶液稀释,用旋转喷淋的方式。

syw   061211---16.51

楼主:

这就回8楼上
第二个问题,胶及工艺的问题
做自动化时要考虑工艺是否值得保留,综合工艺及材料,做一些实验,最后才能确认工艺及材料变更的问题,做自动化不能停留在做设备上,必须是材料及工艺方面的行家。胶有毒的情况我也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能采用可自动化并无毒的胶,如热熔胶类、压敏胶类,成本是一方面,大多数做设备是为了做而做,没有去多想。

楼主:

回10楼,
这样方法据我所知都用过

网友:

小白菜 网友好!

找一种很薄的网状介质,类同无纺布之类,事先在上面浸透胶液。

用时,将这种带胶的无纺布粘上既可。

如何。

syw   061211---17.32

网友:

方案一 使用挂胶轮,混胶。如自动粘箱机的挂胶轮。不过对于不平整的物料表面,混胶不容易做的均匀。

方案二,使用射胶机,均匀的打个若干点胶粒,下道工序压平粘接。(跟SR71说的差不多)

网友:

采用喷涂和厚度检测的好,随时调节喷雾量

网友:

方案二、将胶液稀释,用旋转喷淋的方式。

这种方案比较赞成!

相信在实际情况里,第二种的效果也来得好。

网友:

我觉的使用一个工序不一定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使用两到三个工序来完成,如上面网友说的.
第一步先点几个点,可能需要做实验.然后使用压平.最后使用检测来判断,如果投入可以大话,使用相机来检测通过.

网友:

方案有好多种,要综合比较价格和效率。

网友:

我见过用ABB的机器人涂胶的,非常均匀,他的涂胶口好像是用一个气动小泵控制的

楼主:

这几天没有来得及关注此事,现说一下我的意见:我基本同意上述各位大侠的意见,实际上可从多方面找到解决的方法,如工艺、材料,如变更成热熔胶(成本会增加,粘接质量不会变化),就事论事,我的观点是采用涂、喷及转涂的方法都是可控的方法,只有刷法是不可控的,而我见到该设计时却是刷,后期的情形我不知道最后如结束交给用户的,同时采用多于五轴的直角坐标或关节机器人的方案也是不合适的(有关这点,开始我忘记介绍了),通过这次的讨论,发现社区内的确是高人很多。

网友:

小白菜朋友,你好!真可惜不知道整个生产加工过程,为了不威胁加工工人的身体健康,解决这个问题最好采用自动或半自动涂刷,应该是有办法的,不知道需求量多大。

网友:

我同意8楼的观点!!但不成功出现在技术水平的限制!!还有就是人手的灵巧度与人的视觉检测性,如果胶少我可以再来一遍,胶多我可以把刷子上的胶在胶桶里拧拧!! 建议试试用啧射胶枪+照相检测试试 用我的名子上网查查找找灵感

网友:

小白菜,要注意几个问题: ⒈机器人的距离监控系统是否能满足涂刷的精度要求.⒉ 胶的粘稠度均匀性
⒊刷子是否合适都需要考虑的

楼主:

这个案子不是我做的,只是当进知道一点点的初期情况,最后的情况不了解,拿来到坛子上主要是为了与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加外,我想如果用scara机器人的速度也许会更快一点.

网友:

蜂窝纸上胶机的胶辊是带滚花的,涂胶比较均匀,是否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该用刷子,应该用多排喷胶嘴,固定喷胶厚度,喷胶嘴的边道采用形状跟踪。

采用形状跟踪

网友:

暂时还没有想好!

网友:

我在工作中接触过美国的一种打胶机,当时是用在轻钢厂房屋面板自动涂胶的,效果非常不错.不过要应用到鞋帮上,还需要在喷嘴和系统上做点修改

网友:

建议将鞋头的结构改一下,能够存住胶,另外将刷子改为滴胶

网友:

能否参考现场配水泥的方法,先撒点粉末,再喷水,这两个东西各自都没粘度,但放一起就有粘度了!

网友(2007-01-10):

搞个小槽子啊,应该好用

网友(2007-04-02):

我的初步想法:建议做一个固定的导向夹具,让喷胶的喷头沿着导向夹具均匀喷射就可以了,全部采用机械化操作,具体的细节部分就根据我的思路走下去就可以完成了,不知道可否成为你要的一部份!

网友:

请问这台设备现在还有吗?除刷胶部分以外的部分运转还正常吗?如果企业还想继续研制,我愿参与,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建议采用印刷机的上墨装置,用一挂胶棍上胶均匀上到另一胶棍上,这个胶棍用于给鞋上胶,这个胶棍上作出鞋样,高的地方沾胶,低的地方不沾。

网友:

请你参考南汽 一个案例
就是喷吐的,轨迹还是比较主要的

网友:

我觉得喷墨打印机喷头是个好例子,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采用电子控制胶水供应量,不过这样的成本估计比较高

网友(2007-05-04):

能不能不用刷子,采用滚涂的方式。就象刷内墙涂料一样。

网友:

失败理由:
1:没有作前期的工艺试验,未找出可靠/最佳的加工方法
2:如果不是1的错,那么就是设计的时候整个设备的关键系统的精度不够,不稳定
3:可能是安装问题。

网友(2008-11-22):
要看一看是怎样供胶的
如果前边有个射胶嘴后便跟着一把刷子,我认为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刷头供胶可能不好,有没有考虑用气压胶水

网友:
没有见过制鞋的过程,也就不知道鞋帮刷胶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形态,也就没法给您提供意见.我总感觉如有两个工步可能会好一些,一个工步负责刷胶,一个负责刮胶,能控制胶的厚度和填补胶.

网友(2009-01-01):
首先考虑胶量的控制,当然温度很重要
其次建议喷刷压力的大小可试验的来,

网友:
1.胶量很容易定量供给。
2.刷头只负责涂均匀就行了。

网友:
用刷子不好控制量,应该用喷头。

网友(2009-05-24):
要看你的滴胶装置是怎么样的?可否用点胶机的原理设计一下滴胶装置

网友(2009-07-11):
如果只是鞋底部分刷胶,楼上几位说的够清楚了,如果是鞋面的某些部位刷胶,由于相撞总是变化的,我觉得太难做,滚轮刷胶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喷射刷胶也不好实现,很容易喷到不该有胶的部位

网友:
先喷固定量的胶水然后刷。

网友(2009-09-08):
这样吧,丝网印刷应该可以解决,主要看胶水的粘度了。

网友:
采用丝网印刷的方式,涂胶非常均匀,并且容易控制,不妨试一试。QQ282945916

网友:
用刮胶板控制供胶量

网友(2014-04-29):
人才众多呀

网友:
猜想一下:第一个有就是失败的那个是不是造了一个“人”拿着一把刷子往鞋底上刷。实际这个“人”和实际的人相差太远,完成不了这个工作。是不是?

网友(点评):
特点:1,不是平地(儿)。 2,要均匀。粘合好不能挤出来。 3,范围必须在底和帮粘合的范围不能出圈,就是底帮粘合后不能见到多余的胶。无论是刷多的还是挤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3条解决了大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