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液压马达问题---[求助]

楼主(2006-12-11):
各位大虾:

 现有一套液压系统,由一个比例换向阀同时控制两台液压马达,用于车辆行走。由于两台液压马达的进回油以及泄漏油管路均各自相通,都各由同一根管路一分为二,有何好办法,可防止由于一台马达损坏而引起另外一台马达的损坏?

楼主:

以前发生过两台液压马达同时损坏的故障!经分析,可能其中一台液压马达由于轴承损坏,导致该液压马达柱塞卡死,而该损坏的马达的零部件又进入另外一台液压马达中(管路相同,另配管较长),导致其也损坏!损失惨重!!!
另外请问:使用水-乙二醇的液压马达,其一般使用寿命多长?液压马达为EATON的产品。

网友:

简单的办法是两台液压马达分支回路设置过滤装置

楼主:

你的意思是各条分支回路均加过滤装置,两台液压马达需6件套??马达的泄漏油口一般需直接接回油箱,其背压即马达壳体油压不可超过3bar,万一滤芯堵塞,背压增压,会导致马达端盖漏油的!!

网友:

6件套过滤装置与液压马达价格比较一下
过滤装置并联旁通阀、压差发讯器可避免滤芯堵塞产生的严重后果,况且有三件集成的过滤装置

楼主:

谢谢液压先锋
1 若增加过滤装置,须尽量靠近马达,但由于马达用于车辆行走,现场无安装空间,也无法使用压差发讯器
2 增加了过滤装置后,会不会导致分配到两个液压马达的流量有区别,影响其同步性

网友:

1、过滤装置只要满足流量、压力要求就不会影响其同步性,其同步性原来是怎么保证的?
2、现场无安装空间,请检查分析马达的损坏原因,治一下根本。

网友:

极偶然事件,不必过虑,改了反而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偶然事件,不必过虑,改了反而画蛇添足.

同意楼上看法。

4 d h

另如果使用中随时检查机器的异常现象,(如一侧马达温度太高)应该有所警觉吧。

不太明白楼主所说的同步是如何实现的,最好传个原理图看一下。

网友:

你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马达损坏的时候如何保证另一台不被损坏,我不知道这和油的过滤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觉得你给马达的平衡阀上装一个溢流阀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谢谢一个好人!
液压马达使用水乙二醇液压介质,其使用寿命瓶颈效应,取决于两端的大小轴承,若轴承实效,损坏的轴承碎片进一步会导致马达彻底报废,增加过滤器可防止首先损坏的马达零部件进入另外一台马达中,但现场安装空间有限,不现实。我现请教大家,看有无其它好办法?
另马达本身的平衡阀就由两个溢流阀组成!
两台马达的同步由油管一分为二来保证!

网友:

如果一定要加,在管路中增加一变径管,管中加至少180目的滤网,算好通流面积.

网友:

1)请问楼主,并联液压马达是运行于开始回路,还是闭式回路?
2)关于回油背压对壳体密封圈安全的影响,这里有一段文字,可供参考:
   沿程压力损失与流动速度平方成正比的意思,就是与管路中流量的平方成正比(流量大1倍,即为原来的2倍,损失是原来的4倍),与管子断面积平方成反比,也就是与管子直径的4次方成反比;另外公式第2项分母中,还含有管子直径d,所以,最终沿程压力损失将与管子直径的5次方成反比;
例如:管子直径缩小为原来的一半,则相同流量时的压力损失将增大为原来的32倍!
又例如:如果原来管径是8mm,现在改为10mm,则沿程压力损失将是原来的0.17倍,也就是仅约为原来的六分之一;倒过来讲,如果原来应该用10mm的回油管,现用8mm的回油管,则回油背压损失将为原来的6倍左右;
这一点,往往是半路出家的液压里手不大注意的盲点。对于我们在了解、处理现场问题时,特别是对回油管、回油压力等的处理,应该时常想到这个问题。回油管沿程压力损失大,说白了,就是回油背压高。不允许的过高背压,将给系统带来一系列弊端。

网友:

如果两台液压马达是单向旋转的,可用单向阀止逆。
泄露管可改变油管的布置,先高后低,在低处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