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丝的规格与功率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6-12-11):
本人是做加热器的!就是一直没弄明白一个问题...

加热器的功率是固定的 !!电压也是固定的!把电阻算出来!

' p V. J( s7 U

然后用表把发热丝的长度测量出来! 我想问下多少KW用多大规格的发热丝!这是不是与材料有关系啊?

我们的材料是0cr25al5的 !!谢谢!!最好是有有关电与热方面的资料..

还有就是热损耗是怎么算法的 !谢谢前辈们指教下.......

网友:

有本《电热设备》的书,有关些方面的较全一些。你找来看一下。

网友:

有个实例,不知有帮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