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色胶印机供墨系统设计(理论上的讨论)

楼主(2006-12-11):
国内经过这么多年的胶印机生产,不知道印机制造的同行们对胶印机供墨系统设计有那些更好的设计方案,多提提,多体问题也很不错,有利于大家共同提高。

网友:

目前国内在墨路系统设计方面多是经验设计,没有完善的理论。最多的是国外出现一种新的墨路后国内在稍稍改造以下就可以自己使用了。对于这样的国内情况甚是感到遗憾!!!!

楼主:

我想如果行业上的工程师如果需要理论上的研究,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些技术资料,日本良明、秋山、滨田的技术成果,我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主修印刷机械设计,在印机行业有些认识,希望和大家讨论

网友:

国内一向仿制 ,求快. 喜欢大跃进,到后来又走圈圈.没有创新.      很多理论都没有在国内提出过. 大型 仿罗兰  海德堡为最多.

楼主:

莫克机械l网友说得有一定道理,我所接触过的几家印机制造公司都是仿造,没有自主技术,我这里倒是有一点这方面的设计理论,真希望能够和这些厂家进行技术沟通,共同提高行业水平,即使我知道的有限,但我想对同行们应该有点借鉴意义。

网友:

输墨系统的动态设计也是关键.需要进行实测或计算机仿真设计.  就象海德堡机就有MTF动态补偿曲线设置.

楼主:

有道理,下墨过程控制很重要,动态补偿非常有必要,要对印刷用墨量进行动态跟踪.

网友:

没有理论支持你就没有办法建立合理的动态模型,那么你就没办法得到合理的数据。所以说还是理论不完善。
$ O  W& @1 B; {腊月的黄牛 你好能否把你的关于墨路设计的资料给我一份。可别是日语的阿,,我的电邮 qfzcx_sd@163.com  多谢了!!!

楼主:

技术问题最好在这里提出,便于大家共同提高,把你的机器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分析解决如何?

网友:

不知道大家对着墨辊的上墨分配是什么见解?  44  ,44 , 9 , 3分吗?  我认为kba的无墨键,网纹辊上墨,会是发展方向.  可以谈下它的优缺点吗?

楼主:

我觉得上墨分配各有千秋,你说的数据也应有道理,传墨系数要和分配系数有关,网纹辊我们有应用,但不是用在墨斗辊上,而是用在匀墨辊上,为了增大储墨系数;莫克机械大哥说的,不知道用在何处,我想学习一下,对你说的这个结构我没了解

网友:

它用于墨斗 ,匀墨辊等 使墨路减化, 好像kba新研发的机器 4K 总共只有5根辊.使开机废品率为10张以内. 我没什么资料.搞不清楚.  会不会象凹印那样??

网友:

大家油墨的转移率是否是按50%算?

楼主:

我们的网纹辊是拉毛处理,表面有孔隙率要求,孔直径也有要求,这样,储墨系数大了,墨路可以相应减短,墨头响应迅速,我们的墨头有两根网纹辊,但属于选装件.我猜想高宝的设计思想也应该是基于这一点;转移率按50算没错,不过辊子的亲墨性能不好的话,会低于这个值,造成传末率不够,印刷时容易造成前重后轻.

网友:

你设计的网纹辊是陶瓷材质的吗? 清洗性能如何?今天翻了下书,高宝那设计机构是用于无水胶印机的.  普通胶印机是"Z" 供墨的.

楼主:

网纹辊不是柔印机那种的墨辊,而是在普通的软辊上加工一定比率的孔隙而成。

网友:

多色机的供墨现在还朝分离式墨辊设计。

楼主:

没看懂莫克网友的意思,这种结构能否再详细说说?

网友:

就如新型罗兰,传墨墨路分开供 (传墨辊可按比例供给,印版滚筒1圈=1次 印版滚筒2圈=1次。。。。) 匀墨和着墨辊分开(停机时 )  印刷时合上。使废品率更低。

楼主(2007-01-10):

我们应用的网纹辊不是陶瓷的,而是普通胶辊(软辊)在其表面追加一定比率的凹坑(直径有具体要求),增加储墨量;清洗还是比较干净的,不会影响油墨换色要求,较其他光面软辊多清洗一段时间;用户还能够接受,毕竟调整色序的时候比较少。

网友:

看了上面二位大侠的,我是做水墨印刷机的(水基油墨,干后不溶水的),对胶印机也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公司所用上墨是,采用每英寸网线150-250之间的陶瓷辊(具体按印刷版来定)显微镜镜下看像蜜蜂窝,加胶辊来均墨、上墨,印刷版的网线与陶瓷辊之间的线数比一般为4-5之间,停机后采用气缸自动陶瓷辊与版刷辊分离,现在也有用密封腔刮刀与陶瓷辊均墨、上墨。

网友:

你的是柔印机吧?没做过。柔印机供墨更简单。要求没胶印机高。

楼主:

莫克机械对21楼猜测的是对的,象他的应用,我们的柔印机有应用,这种网纹辊是上海做的。我们的柔印机已经能够做1.5m宽度幅面(最小350mm),速度100--160米每分钟

网友:

呵,二位说的没错,我们是生产柔版印刷的,最大可做到3600X1600mm的纸,箱厚是最大12mm,速度180张,我对胶印机也学过一点。网纹辊上海也有一家可以做,不过我们大都是台湾做的。

网友(2007-08-29):

大家好,我们是做上面大家说的柔版印刷的陶瓷网纹辊的.现在我们正在测试陶瓷辊在胶印机中的水,墨辊的应用.由于对胶印不太了解,大家能对陶瓷的水,墨辊提点自己的理解吗?谢谢了!

网友(2007-10-28):
你们好

刚发现有这个论坛,你们都很专业,不知几位在哪高就。不知哪位可担当下摆式-15000张/小时的飞达的设计?

网友(2008-02-23):
刚发现这个论坛,真的很好,我还推荐给我的大学老师,我是印机专业毕业,刚走上工作岗位,希望以后多和大家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设计这个速度的飞达应该没问题,

网友(2008-05-25):
刚发现有这个论坛,你们都很专业

网友(2008-09-25):
目前除了KBA Genius 52UV ,
另外Heidelberg Speedmaster 52也可以選購anicolor模組,
即揚棄了原本的18之墨輥架構,取而代之,是簡單的陶瓷網紋輥加上刮墨刀,
在柔板印刷裡,網紋輥可以均勻的供墨,這一點無庸置疑,

但不解的是,

印前系統仍可導出ICCProfile給這兩部機器,就原廠的回答,仍然可以達到放墨控制,

據說是用溫度控制,

不解啊不解啊...明明就已經沒有ink key,怎麼達到放墨控制.....

网友(2008-10-27):
没见过真机,也未见文献资料,不好说

网友(2008-12-16):
来跟高手们学习的,我们做得杂,不知啥时就碰到的,所以到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