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Re: 那里有密封件的样本说明呀?
我给你找到一个这方面的网络信息,你看是否有意义:
液压缸密封圈的安装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 宋海
安装前,应首先检查密封件表面质量,不得有飞边、毛刺、裂痕、切边。气孔和疏松等缺陷,密封件的几何尺寸和精度都要符合标准要求。
4 C- | f
孔用组合密封圈由O形圈和耐磨环组成(见图1)。由于O形圈弹性较大,安装比较容易;而耐磨环弹性较差,如果直接安装则活塞的各台阶、沟槽容易划伤其密封表面,影响密封效果。为保证耐磨环安装时不被损坏,应采取一定的安装措施。耐磨环主要由填充聚四氟乙烯(PTFE)材料制成,具有耐腐蚀的特性,热膨胀系数较大,故安装前先将其在 100℃的油液中浸泡20min,使其逐渐变软,然后用图2所示工装将其装人活塞的沟槽中。
图2所示工装由定位套和涨套组成。定位套头部有5o倒角,用于引导O形圈和耐磨环装人活塞端部沟槽。涨套由弹性较好的65 Mn钢经热处理制成,加工成均匀对称的8瓣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加工各瓣底部的小孔时,分度要均匀,铣开各瓣时应使锯口对准小孔的中心,以保证涨套各瓣能均匀涨开。同时各部位都应进行(光滑)倒角,以免损坏密封圈。

每一种规格的密封圈都应有一套对应的工装来保证其装配要求。安装完成后不允许密封圈有折皱、扭曲、划伤和装反的现象存在。 8 n0 E }% q9 Z) a; }
图3所示为液压缸缸筒,缸筒上的螺纹孔常安排在焊接工序之后加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在螺纹孔出口与缸筒内壁的交界处产生毛刺。为清除毛刺,必须设计制做专用刀具对其进行加工,达到光滑过渡的目的。专用刀具的结构见图4。使用时,先将刀杆从螺纹孔中插人,然后从侧面将刀头安装在刀杆上,旋转刀杆即可将毛刺除掉并加工出光滑完整的表面。
每一种规格的密封圈都应有一套对应的工装来保证其装配要求。安装完成后不允许密封圈有折皱、扭曲、划伤和装反的现象存在。

! ?5 ]# r3 u ]
另一类密封件是聚氨酯材质的Y形密封圈因其具有高硬度、高弹性、耐油、耐磨和耐低温等优点,广泛用于液压油缸中。它的内、外唇根据轴用或孔用可制成不等高形状,以起到密封和自身保护的作用。不等高唇Y形圈,其短唇与密封面接触,滑动摩擦阻力小,耐磨性好,寿命长;长唇与非相对运动表面有较大的预压缩量,工作时不易窜动。 0 S* @ O& y3 s3 z, f
 由于聚氨酯材质的Y形圈硬度高、预压缩量大,在安装、更换时常常会造成密封圈被挤破、翻卷和咬边等损坏现象,从而起不到应有的密封效果,甚至失效。装配时,我们曾用螺丝刀将密封唇沿缸径往里压;或用细铁丝将密封圈的外唇捆紧,使其外径小于缸的内径,然后将密封圈送人缸内,再将细铁丝抽出。但这两种装法都容易将密封圈划伤,导致密封失效,增加维修时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用0.lmm厚的冷轧钢带或铜皮将其剪成长方形,其长度等于Y形圈外径的周长,然后用它将密封圈裹紧,再一点一点地送人液压缸缸筒中,待外唇口全部进人缸筒后再将其抽出,安装效果较好。

- c {

网友(2007-11-04):
伺服缸密封件,对摩擦系数要求应该高一些吧,动态响应要求快!

网友:
很好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2008-02-16):
nok-密封件 3 附件传错文件了吧

网友(2009-04-01):
呵呵,不管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能为中国人解决问题就是好资料!!

网友:
我有瑞博的

网友(2009-11-27):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0-05-08):
这个一定要顶 非常感谢楼住啊  ...

网友:
原来是日本的,暂停下用.

网友:
不错啊。。非常喜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