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内部压力怎么计算

楼主(2006-12-11):
我单位有一种油缸活塞杆直径25mm,要顶起400kg的东西,请问油缸得压力怎么计算,最好有步骤,谢谢.我单位没有专门液压技术人员.

网友:

油缸内部的压强应该是p=F/S=400×10/(3.14×(0.5×25)×(0.5×25))=8.15MPa
也就是说你要完成这个动作,至少要提供这么大的压强.由此计算泵.速度呢,没有要求吗,缸的其他尺寸呢.

网友:

你得提供工艺要求,比如速度、工作时间等

网友:

你必须要知油缸内径!压力P(KG/CM2)=负载F(KG)/活塞的有效面积A(CM2)
如果是柱塞A为柱塞的面积,
如果是活塞缸,有杆腔为活塞的面积,无杆腔为活塞面积减活塞杆的面积,
如还有不明,可加我QQ

网友:

楼主,你要计算油缸的压力,你必须要知道油缸缸筒的内径,从你要求看,是活塞杆将重物顶起,那就应该是:油缸(无活塞杆端)压力=负载(4000N)÷{(∏/4)X缸径的平方(mm)』,这里与活塞杆径无关,这里活塞杆的杆径只与油缸稳定性有关。建议你找书学习。

楼主:

我们是搬运设备上的油缸,用脚踩,然后活塞杆顶起重物升高到需要的的高度,原理和结构同一般用的液压千斤顶差不多

网友(2008-10-27):
请问油泵内的滑阀需要最少开启压力是多少

我现在的滑阀内孔直径为3.4mm,此孔是用钢珠的弹簧封住,请问最少的开启油压力是多少Mpa?谢谢了!

网友:
你要计算油缸的压力,你必须要知道油缸缸筒的内径

网友(2008-11-26):
同意"羚羊"的意见!

网友A(2010-08-09):
升降机液压缸是倾斜的  这是否影响了其的有效作用面积  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下!!!谢谢

网友:
希望高手给本书的详细名字啊  谢谢了

网友:
油缸内部的压强应该是p=F/S

网友:
同意"羚羊"的意见...............

网友(2010-11-13):
回复 网友B:

应该给出液压缸内径,而不是活塞杆直径。

网友:
油缸信息给的不足,还需要给出活塞杆的直径

网友:
楼主至少还应给出缸筒直径,其余的还能凑合着估算一下。要不没法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机液压缸是倾斜的  这是否影响了其的有效作用面积  希望高手可以指点下!!!谢谢

油缸倾斜其作用面积不变,但受力的力臂改变了,最终的有效推力会改变

网友:
听高手在者讨论,学习到了不少知识,每天过来转转

网友:
大致可以这样算F(推/拉)=A(无杆腔活塞面积/有杆腔活塞面积)*P(无杆腔压力/有杆腔压力)*0。8

网友:
要知道油缸缸筒的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