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安全阀,效果不错---[如图]

楼主(2006-12-11):
    最近忙了几个月,一直都在搞这个东东,此安全阀的性能是越到整定压力越密封,且在到整定压力后,只要微量的泄放就可以达到起跳的目的,

    以前从没有搞过,因为这个是装在XXX舰的,程序比较复杂,我参照的是陆用的先导式安全阀,参数:介质为航空煤油,0.42MPA起跳,流量为200L/MIN,开始我们始终都没有达到要求,主要是流量的问题,后来,我们分析是后继压力供不上和容器太小, 在考虑到节约成本,于是就更改了试验装置,由气瓶供气,用气压来代替,不采用泵,见附图,现在试下来,效果不错,只要等军代表和船厂来做鉴定会.

网友:

真不错啊

网友:

LZ,既然是军工产品,我觉得还是要保密的好。
最低限度,你不应说出这是军工产品。
不知LZ以为如何?

网友:

应该保密点,怎么这么随便的

网友:

军工的很多东西推广后就是民用的 支持楼主

楼主:

楼上的几位兄弟,我已改用XXX舰名了,谢谢你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