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液压行业哪些产品最具发展潜力---[讨论]

楼主(2006-12-11):
大家讨论以下目前以及将来的一段时间液压行业哪些产品最具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我认为首先是微型液压元件,其次就是用水做介质的流体传动与控制系统,据我所知这两大类产品市场需求较大,而我国目前还处在理论研究阶段,国外已经开始应用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只是感觉楼主是不是说的有点远了,其实在液压方面,无论是设计与制造上和国际都有很大的差距.微型液压元件应该市场很大,水做介质的压力系统还需要一个过程,据我了解,国外也很不成熟,只在实验室和一些特殊场合用过.未来的中国不能在出现现在这样的局面,国外液压元件一统天下.

网友:

做强做大做自己的,这是中国液压最缺的东西。目前这个社会环境很浮躁,不利于基础类的研究发展。液压最具潜力的东西,个人认为,水液压式发展趋势,微型的前途不是很大,因为那些场合不一定需要大的功率重量比,发挥不了液压的优势。再就是集成一体化的东西,比如内燃机直接驱动产生高压油、泵转子直接作为电动机的转子等的集成元件,总的一句话,能发挥优势、能提高效率是液压的大趋势,也是液压技术始终是传动控制技术分支的重要原因。

楼主:

其实无论哪种机械产品发展都需要一个平台的,就目前来讲首先我们国家的好多材料比如橡胶钢材等这些液压元件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就达不到要求,很多东西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使用就不行了。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都急待提高,但目前的环境又不好,所以2楼所说的中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要改变国外液压元件一统天下的局面谈何容易!

网友:

精密控制,开环或闭环的,节能的,最叫座的是可靠的.

网友:

比例控制方面的产品,将来会普及.

网友(2007-06-02):

本人是做液压的,很想和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我看还是质量,同样的力士乐阀德国和中国的差别很大

网友:

很多液压零件设计很简单,但质量精度国内和国外的产品差别很大!
同一种阀门,德国产的用很久打开里面像镜子一样亮,检查发现磨损很小。
这就是差距,简单的东西做的如此不同!

网友:

同意,同样是油研的东西榆次油研跟进口的差别也很大.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合资的厂,外方只是把落后的技术拿来,中方又不注重管理和工艺上的严格要求,所以导致现在的情况.只是代表自己的一点想法而已,如有不同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