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零件的密度超差---[求助]

楼主(2006-12-12):
我公司最近有一大批的粉末冶金零件的密度超差,但供应商的检测报告是好的.我们对粉末冶金的密度测量方法有了争议.请那位专家提供下粉末冶金密度的正确检测方法啊

网友:

因为粉末冶金产品带孔,所以密度的测量方法很多啊,不知道你们用的是那种方法,所指的超差是密度不对还是密度的一致性不对?

网友:

用氣體測密度重復性好

网友:
Re: 粉末冶金零件的超差---[求助]

密度检测方法有GB,

网友(2007-03-20):

双方要统一方法
$ O/ c' p7 U  K# Z0 _最好参照国标,

网友:

一般零件是含油后用排水法做密度。

网友:

排水法做密度。

网友(2007-04-23):

排水法是不错,不过如果是地密度的话一定要封孔:油或蜡。高密度就无所谓了,差别不会太大。

网友:

可用排水法,但体积一定要测准确,实际上,孔隙就算有点大,水也不会轻易进去,因为你的测量时间很短.

" ^ j: l4 R! C7 L

测体积可用试管/量杯等,但读数误差太大,建意用精度稍高的电子称来测量体积,方法是,将被测物用绳索栓起,手牵住一头,将之放入水中,但不要将之接触到量杯底部,这时将量杯一起放到电子称上,读数即为体积的ML数!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忘了补充一下了,烧杯与水要先放到电子称上,然后清零!再把用线牵着的零件悬浸入水中,此时,零件悬浸在水中的读数是体积毫升数,把质量称出来一计算即可!

 s# W

特别注意:粉冶件存在密度不均的问题,所以,大零件或关键部位最好分段测量,另外,在金相显微镜下对其孔隙率要作观察,虽然国标金相中对孔隙未作强制要求,但如果孔隙偏大虽然密度合格,零件同样硬度等(特别是淬火过后的硬度)会有问题的!

网友(2007-06-19):

偶晕,楼上的测过粉末冶金产品密度没有,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
像你这么测,跟实际差0.1很正常。密度低的话绝对要封孔,7.0g/cc以上可以不封。

网友(2008-02-21):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哪种国标呀,能否提供一下GB号?谢谢!

网友:
高密度的用凡士林涂抹密封即可。
低密度的需要做油封或蜡封,小件必须注意进水后的表面气泡的去除!此细节会造成较大出入。

网友(2008-03-25):
我们用的也是排水法

网友(2008-07-23):
楼上的各位,你们也可以吧产品的实际尺寸检测一下,把三维画好算体积,这样称重后就可以算出密度了,当然不可能太准确的,毕竟面取等等因素还是有影响的!

网友(2008-09-17):
粉末冶金零件的密度测量国家标准的,用分析天平+水+煮油来测量具体参照标准。
GB/T5163-1985 可渗性烧结金属材料-----密度的测定。

网友:
国标来了,呵呵

希望 有用!!

网友(2011-01-15):
虎躯一震,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