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铸件中间总是有较大的黑色酥松---[请教]

楼主(2006-12-12):
我们厂生产的大型零件是ZG45铸钢的,零件大而且厚,铸件中间总是有较大的黑色酥松。不知道怎么办。请各位高手老师指教。

网友:

不要老是发"谢谢"
你们那里有没有技术员啊~~这个只能用冒口补缩的~~
钢讲究的就是熔炼和冒口~~

网友:

谁都知道用冒口扑,大件厚件可能与冷却速度也有关。

楼主:

菜鸟 张:高!!!!

网友:

恩~~确实可能与冷却速度有关的~~
但是钢的浇铸温度有一个范围的~~一般
很少调整~~尤其是钢要进行很多处理
降低温度最好不要采用吧(个人见解),
采用冷铁也可以~~但是铸件厚大的话冷铁作用不大~
一般铸钢的补缩是靠冒口的,所以铸钢件的出品率很低在50-60%(大概数字)之间。

网友:

支持菜鸟张
冒口的大小和高度,放置位置,数量,楼主要多研究。
得不到适当的补缩,铸铁含磷量高,共晶铸铁石墨化膨胀。
调整化学成分,
铸件结构合理,
合理设置浇冒口系统及冷铁,
对灰铸铁和球墨铸铁适当增加碳、硅含量,
增加铸型刚度、控制铁水浇注温度、降低磷含量。

网友:

冒口补缩是一个方面,另外可以的话,加一点补贴,提高补缩效率, 或者对冒口结构进行改正(发热冒口等)。
黑色疏松可能还跟金属中的夹杂物有关,所以可进行过滤的处理。

楼主:

受益匪浅,真诚的谢谢!!!!

楼主:

9楼;
太有道理了!

网友:

我司有铸件大约500X1000X150,寻找供应商.如有意,可以和我联系preshaft@126.com

网友:

呵呵~~楼上的~~~这么小的东西很好做的!!!
自己随便找个公司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