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3是什么钢?

楼主(2006-12-12):
请教各位,H13是什么钢?

网友:

H13是美国的牌号,相当于我国的4Cr5MoSiV1,常用作铝压铸模的材料。

网友(2009-04-03):
H13是美国AISI的材料編號,是所謂的熱作工具鋼,由於其在高溫下仍能維持不錯的強度,因此常用作压铸模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