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6-12-12):
我现在正在做等离子焊10mm不锈钢不开坡口的工艺,发现焊逢不成形,经常出现洞,好象熔池的表面张力克服不了重力,金属都熔下去了! 现在想请教各位谁知道这个工艺,给个方向.焊接电流,电压,等离子气,线速度各是多少............

网友:

喷嘴直径:3.2;氩气流量:离子气15L/min、保护气15L/min、拖罩20L/min;焊速:250~280mm/min;电流:340A;电压:32V;焊丝直径1.0mm。
注意:焊缝背面要氩气保护。

楼主:

请问2楼的 这个工艺做过吗? 我感觉钨棒3.2有点小了把.我现在用的是4.0. 还有等离子气这么大不会变成切割把! 速度这么快可以成形嘛?2楼的看见再给个回复把! 谢谢!

网友:

你试了吗?不要凭感觉,如果你感觉不合适,自己做个工艺最直接。

楼主:

黄河是我搞错了,我们是用3.2的钨极的,不过我们把喷嘴倒了30的角度,但是不晓得这什么样的角度合适. 我们自己试验的工艺 电流270A 离子气6L/min 电压30. 速度120mm/min. 我们把喷嘴倒角度的原因是想电弧发散些.所以觉得15L/min的离子气太大了.由于枪坏了,现在没办法试你的工艺.只有等枪好了,我再试验. 谢谢

网友:

转载一篇,可以参考:
(1)焊接电流

焊接电流是根据板厚或熔透要求来选定。焊接电流过小,难于形成小孔效应:焊接电流增大,等离子弧穿透能力增大,但电流过大会造成熔池金属因小孔直径过大而坠落,难以形成合格焊缝,甚至引起双弧,损伤喷嘴并破坏焊接过程的稳定性。因此,在喷嘴结构确定后,为了获得稳定的小孔焊接过程,焊接电流只能在某一个合适的范围内选择,而且这个范围与离子气的流量有关。

(2)焊接速度

焊接速度应根据等离子气流量及焊接电流来选择。其他条件一定时,如果焊接速度增大,焊接热输入减小,小孔直径随之减小,直至消失,失去小孔效应。如果焊接速度太低,母材过热,小孔扩大,熔池金属容易坠落,甚至造成焊缝凹陷、熔池泄漏现象。因此,焊接速度、离子气流量及焊接电流等这三个工艺参数应相互匹配。

(3)喷嘴离工件的距离

· 喷嘴离工件的距离过大,熔透能力降低:距离过小,易造成喷嘴被飞溅物堵塞,破坏喷嘴正常工作。喷嘴离工件的距离一般取3~8mm。与钨极氩弧焊相比,喷嘴距离变化对焊接质量的影响不太敏感。

(4)等离于气及流量

等离子气及保护气体通常根据被焊金属及电流大小来选择。大电流等离子弧焊接时,等离子气及保护气体通常采取相同的气体,否则电弧的稳定性将变差。小电流等离子弧焊接通常采用纯氩气作等离子气。这是因为氧气的电离电压较低,可保证电弧引燃容易。

离子气流量决定了等离子流力和熔透能力。等离子气的流量越大,熔透能力越大。但等离子气流量过大会使小孔直径过大而不能保证焊缝成形。因此,应根据喷嘴直径、等离子气的种类、焊接电流及焊接速度选择适当的离子气流量。利用熔人法焊接时,应适当降低等离子气流量,以减小等离子流力。

保护气体流量应根据焊接电流及等离子气流量来选择。在一定的离子气流量下,保护气体流量太大,会导致气流的紊乱,影响电弧稳定性和保护效果。而保护气体流量太小,保护效果也不好,因此,保护气体流量应与等离子气流量保持适当的比例。

小孔型焊接保护气体流量一般在15~30L/min范围内。采用较小的等离子气流量焊接时,电弧的等离子流力减小,电弧的穿透能力降低,只能熔化工件,形不成小孔,焊缝成形过程与TIG焊相似。这种方法称为熔入型等离子弧焊接,适用于薄板、多层焊的盖面焊及角焊缝的焊接。

(5)引弧及收弧

板厚小于3mm时,可直接在工件上引弧和收弧。利用穿孔法焊接厚板时,引弧及熄弧处容易产生气孔、下凹等缺陷。对于直缝,可采用引弧板及熄弧板来解决这个问题。先在引弧板上形成小孔,然后再过渡到工件上去,最后将小孔闭合在熄弧板上。

大厚度的环缝,不便加引弧板和收弧板时,应采取焊接电流和离子气递增和递减的办法在工件上起弧,完成引弧建立小孔并利用电流和离子气流量衰减法来收弧闭合小孔。

(6)接头形式和装配要求

工件厚度大于1.6mm时,小于表1-1列举的厚度时,采用I形坡口,用穿孔法单面焊双面成形一次焊透。工件厚度大于表1-1列举的数值时,根据厚度不同,可开V形、U形或双V形、双U形坡口。

工件厚度小于1.6mm,采用微束等离子弧焊时,接头形式有对接、卷边对接、卷边角接、端面接头。当厚度小于0.8mm时,接头装配要求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