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管螺纹(外螺纹)加工毛坯件的外圆尺寸---[求]

楼主(2006-12-12):
请问各位:那里可以查到美制管螺纹(外螺纹)加工毛坯件的外圆尺寸的?谢谢!!!

网友:

机械加工手册上应该有吧

网友:

                     英制管螺纹
        规  格                  标准径             钻孔径
                                     最大      最小
        PS 1/16  - 28        6.50        6.632        6.490
        PS 1/8   -28        8.50        8.637        8.495
        PS 1/4   -19        11.40        11.549        11.341
        PS 3/8   -19        15.00        15.054        14.846
        PS 1/2   -14        18.50        18.773        18.489
        PS 3/4   -14        24.00        24.259        23.975
        PS 1     -11        30.20        30.471        30.111
        PS 1-1/4  -11        38.80        39.132        38.772
        PS 1-1/12 -11        44.80        45.025        44.665
        PS 2     -11        56.50        56.836        56.476

                           美制管螺纹

        规 格                         钻 孔 径
                               N  P  T
                            使用绞刀时 不用绞刀时        NPS
        1/16  -27                        6.10        6.25        6.35
        1/8   -27                        8.33        8.43        8.74
        1/4   -18                        10.72        11.13        11.13
        3/8   -18                        14.27        14.27        14.68
        1/2   -14                        17.48        17.86        18.26
        3/4   -14                        22.63        23.01        23.42
        1    -11-1/2         28.58        28.98        29.36
        1 -1/4 - 11-1/2        37.31        37.69        38.10
        1 -1/2 - 11-1/2        43.66        44.04        44.45

另外在社区里还有很完整的资料,请找找吧!

网友:

补上楼上(憨老马前辈)在其帖子最后提及的“资料”,供楼主参考。

网友:

望了附件。

网友(2007-07-16):

各位老兄,美制管螺纹(外螺纹)加工毛坯件的外圆尺寸,请帮忙找一下!

网友:

  各位老兄,还有挤压螺纹底孔尺寸标准,请帮忙找一下!

网友:

美制管螺纹(外螺纹)加工底孔加工方法!?NPS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上网友好!

在此我只发NPS的螺纹资料,其余的请您到标准件版块去看看,我曾经发过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马兄:

       你有没有挤压螺纹的相关资料?例如挤压螺纹底孔标准,等等!

网友:

不好意思,您要得资料我比较少接触。不过我会尽量想办法找找,再联络。谢谢!

网友(2007-09-06):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