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件的公差等级

楼主(2006-12-12):
请教焊接方面的网友:

* S- Z7 n v4 _

焊接能够达到的公差等级通常为多少?(焊接方式:二氧化碳保护焊)

图纸上未标注公差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大家都比较能够默认的公差等级?

网友:

这个也不太一致,有些是按照企业规范执行,有些是按照默认的执行,给你提供一个大致的范围吧,还要根据工件的具体情况而定:
公差等级

公称尺寸           E     F     G     H

                         公差值

≤120            0.5    1.0   1.5   2.5

〉120~315       1.0    1.5   3.0   5.0 〉315~630       1.5    2.0   4.5   7.0

〉630~1000      1.5    3.0   5.5   9.0

〉1000~1600     2.0    4.0   7.0   12.0

〉1600~2500     2.0    5.0   9.0   14.0

〉2500~4000     3.0    6.0   11.0  18.0

〉4000~6300     3.5    7.0   14.0  22.0

〉6300~10000    4.0    8.0   16.0  26.0

〉10000~16000   5.0    10.0  19.0  30.0

〉16000~20000   6.0    12.0  22.0  35.0

〉20000          7.0    14.0  25.0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