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12):
   本人属于创业阶段,在生产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虽然以前做过几年工程师,但一些实际问题还没有现场经验.现有几个问题要请教:

     1.电镀硬铬的盐雾试验应该做多少个小时?盐水的浓度是多少?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没有?

     2.我有一份美国图纸,图中对未注公差是用面轮廓度来控制的(.015),想问转化为国标的应该是多少?

     谢谢!

网友:

0.015转化为国标为0.36

网友:

电镀硬铬的盐雾试验应该做多少个小时?盐水的浓度是多少?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没有?

这要看产品和看客户的要求了,看样子你是做国外的生意,只能给你一个经验值最低不能低于24小时

网友:

呵呵  同意三楼的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但我现在的客店他的未注公差按正负0.05来要求我们做,做得我的头都大了.

网友:

与客户沟通嘛!国外的定单是有乱提要求的,可这样制造成本会增加好多,或者先把样品做出来,再沟通.

网友:

跟老外谈判,最好自己先有个底,有根有据的摊开来,否则他们就会乱开口,公差紧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