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材料的切削方式有哪些?

楼主(2006-12-12):
  我才刚开始接触机械制造,最近手上有一批尼龙材料,我想请问一下切削尼龙材料内孔时,该用何方法才能保证其光洁度呢?

网友:


楼主:

可以拿车床加工吗?内孔的表面粗糙度怎样来保障呢?

网友:

尼龙材料设计时一般要求不高.精车内孔时放0.3余量高转速.小进给量.车刀主后角表面粗糙度达到0.8.如内孔轴承孔,实际加工时小0.02mm.

网友:

第4楼杭州人-是位高手,没丰富的实际工作是答不出如此切合实际的加工方法。

注意:尼龙零件存放一段(几个月)时间后,在水分的作用下,内外径会变大0.5mm左右,建议尼龙零件现做现装。

网友:

用高速钢刀具应该好一点,高速钢刀具可以磨的更锋利一点,

网友:

可以用机加工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的知道,非常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

一般常用刃口锋利的高速钢刀高速切削.

网友(2010-01-22):
一般常用刃口锋利的高速钢刀高速切削.
引用 网友A:

是啊
我们都是用的高速钢刀

网友:
尼龙的最好用高速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