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坏了,可是找不到具体型号---[求助]

楼主(2006-12-12):
求助。 版主我的一个密封圈坏了 可是找不到具体型号。大概是1.0x14的 都有什么标准

. g3 v, \! j, u# v A+ L1 a/ @- ^

我在北京的一个店买到的只有1.9x14的 。我的是不是非标啊

网友:

德士封

网友:

是O型圈吗

网友:

也可以用1毫米直径的橡胶条自己粘接一个,原来我们用过。

网友:

用密封胶都能解决

网友(2007-02-03):

用直径合适的橡胶条,使用乐泰胶或回天胶自己做一个。

网友(2008-05-27):
Re: 密封圈坏了,可是找不到具体型号

什么形式的密封圈,说出来帮一下!

网友:
标准太多了,应该不是,你必需保证外园比接触的内孔大2-5%丝径就可以,其余的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