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节万向球撑压装置---[请教,如图]

楼主(2006-12-12):
我设计上有一大转盘,现初步有两方案。1、使用弹道,在转盘和撑压盘上加工出弹道,让弹珠在内部,从而形成一大的轴承,来是转盘转动。
2、就是想使用图上所示的万向球撑压装置,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是加工容易,加工费用可以得到很大的降低,使用寿命也可得到很大的提高,对转盘的更换就没有很大要求了。

本人对万向球的结构没有很大的了解,不知道真确与否,会不会出现内部小弹珠挤压现象,从而让钢珠不转动。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的第2方案能否保持平衡?

问一下:

1?:你设计的这个大转盘直径有多大?

2?:它的呈重多少公斤?

syw   061212---23.27

楼主:

该装置是分布在一直径为3m的圆盘上的,需要承受的重量有2吨,大约需要用上6个这样的装置,转盘可靠一转轴转动。需要请教的是这样的装置结构上有什么不足的,材料有什么严格要求。能否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清楚了你的设计思想。

每个万向球支点承重为: 2000kg / 6 ==333 kg

感到你的设计应该可以,但感到在均衡方面,6个点调节起来费点事。

万向球直径最好要大点。如果小了转盘上容易压出沟来。

再有调节螺丝5选粗一点。

//**********************************
我有一个土办法,根本不用加工,用起来也根本不用调节。
具体方法是:

1、转盘靠一转轴转动,
2、转盘下面“散满”“直径相等”的大粒“滚珠”,
3、“滚球”直接作用在基座上。

//********************************

土是土了点,有点不象机械,但肯定好用!

syw   061213---20.42

楼主:

但是更换性能不是很好,而且因为转盘不全是平面,所以,你的设想可能不是很适合我的设计。我还想知道的是,我要承受那样的重量在选用什么材料的支撑座可使球的承受能力更大,是瓦钢吗?那该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哦,

网友:

liaojunwu 网友好!

用45#钢就可以了,因为支撑座与球是通过众多小滚珠传递的重量,压强已经分散,
再说,经过小滚珠的碾压,会对支撑座的内球面起到强化作用。

我又想了想,既便是对上面的转盘压出沟来,感觉并不是什么不好,反而有利,
省得人为的加工沟了。

syw   061215---01.10

楼主:

syw开门造车

谢谢你提供的参考,压出沟槽出来我已经想到了,因为转盘本身是Q235A材料,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一定有的,所以我才用了这样一个可调节的方式,而且可以看出螺杆是高强度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本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万向球,只是在网上得到了这样的内部构造图,但不是很清楚,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如图所示)转盘在顺时针转动,那就可以带动大滚珠逆时针转动,内部众多的小珠子就会往右侧挤压,这样的话,就可能造成珠子很快磨损,甚至不转动的结果,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结构上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请大家帮着参谋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哦,想有答案

网友:

liaojunwu 网友好!

昨天晚上专注于另一主题,你在9楼的帖没看见,对不起。

你在9楼给的图示中,用红笔圈出的地方设计的有问题,那样设计,不成了超跃离合器了吗?

将那个地方改平既可。

syw   061216---20.31

楼主:

谢谢,以后多请教。

网友(2008-12-09):
用45#钢就可以了,因为支撑座与球是通过众多小滚珠传递的重量,压强已经分散,
再说,经过小滚珠的碾压,会对支撑座的内球面起到强化作用。

网友:
我觉得这个装置不好,因为万向滚珠是直接作用于工作面的,让要搬运的物品直接在万向滚珠的大球上滚动即可,你这样使用好象不对。

网友:
使用一个平面推力球轴承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很简单嘛,价格又便宜。

网友:
锻工加工的轴圈和座圈,还怕承载力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