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案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6-12-12):
1、2、3的压紧工位主要是压力达到后长期保持。

2工位的侧偏和外倾主要是偏转角度达到后长期保持,精度要求不是特别特别高。修改成现在的样子。

大家再看看,有什么问题。

 S1 W

网友:

不知你有没有进行自动补压控制?

楼主:

有啊,传感器检测压力或者位置发生一定偏差后,会控制方向阀的变换,这样如何。

设想的是比例减压阀将压力降低到相应缸的工作压力以上,通过方向控制阀的通断来进行自动补压。看看行不行!

网友:

有几个问题请楼主考虑:1)长时间保压。将蓄能器放置在换向阀入口起的什么作用?由于换向阀等元件的泄漏使压力下降,导致换向阀频繁动作不太好,可否考虑改变蓄能器的位置。2)比例减压阀是否考虑该并联一个单向阀。3)利用压力、位置反馈通过电磁换向阀实现位置和力的控制,原理上可行,但考虑到阀的切换时间等的影响,效果不好。与其如此,还不如用压力继电器和接近开关进行控制,更为简单。以上几点请楼主考虑

网友:

每个支路上都使用了减压阀,是否可以考虑直接降低安全阀调定压力,取消部分减压阀?蓄能器位置应该改在双液压控单向阀与液压缸间。个人认为可以取消先导控制油路及减压阀前的液压控单向阀,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如果2工位轮胎外倾(水平缸)和2工位轮胎侧偏(垂直缸)需调整定位位置,蓄能器的位置不用改变;否则,建议把蓄能器安装在液控单向阀与缸之间,同时取消有杆腔液控单向阀.
其他缸如没有定位要求,建议把其他蓄能器安装在液控单向阀与缸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