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GAS是什么螺纹?---[请教]

楼主(2006-12-13):
那位大哥知道 3/8 GAS是什么螺纹?小弟急需相关参数或标准?

网友(2009-09-30):
55°的密封管螺纹--锥螺纹

DIN259
DIN:Deutsche Industrie Normen (=German Industry Standard) 德国工业标准

259:标准号

这个是德国工业标准,相当于我国的国标(GB/T 7306.1-2000或GB/T 7306.2-2000)

GAS1/2"具体参数
每25.4mm内所包含的牙数:14
螺距:1.814mm
牙高:1.162mm
大径(基准直径):20.955mm
中径:19.793mm
小径:18.631mm
基准距离:8.2mm(最大10mm,最小6.4mm)
极限偏差±1.8mm每圈
装配余量:5.0mm每2又4分之3圈

网友:
网上说的GAS很多标准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我想同属于欧洲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