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完了显示这样的画面---[请教]

楼主(2006-12-13):
装完了显示这样的画面,不能运行啊!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我的是在网上用电螺下的,是不是不全啊,要是不全,我在哪能下个全的啊,要不里面有病毒?还是我买个盗板的去/

网友:

是破解失效吧,我用这个解决的,不过杀毒软件认作病毒.

楼主:

我的是2007版的,我是菜鸟,没有装过这个软件,不知道该怎么破解

网友:

给你个东西看看

楼主:

刚开始就出现这个画面没有影响吧?高手指点,我都快疯了!

网友:

你的DX有问题,更新吧

网友:

如果真是这个原因,去驱动之家下载DrectX9.0 C版本吧

网友:

你都用2007了?我还在用2005SP0!

网友:

应该是没破解!

楼主:

是WINDOWS NET 2.0
我下载了之后就装上了.现在能用了

网友:

我在安装2006版时出现过这种情况.
有两点应注意:1,你是否运行crack这个文件了?  2,确保你的crack这个文件没有被杀毒软件认为是病毒而将其内容改变,使其不能正常破解.

如问题反复出现,建议彻底卸载,重新安装.尤其考虑crack文件的可靠性.

网友:

我的经验还只停留在2003

网友:

应该是没有破解

网友:

应该是没有破解,还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主能否把下载地址发出来,听说solidworks对机械设计很方便,我也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