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6几个问题 ---[请教]

楼主(2006-12-13):
我用的是SOLIDWORKS2006  SPO.0

1我想在SW 里把工程图保存为DWG格式,然后在PCCAD里编辑,这样做可以吗?具体怎么做能达到做好的效果

2.怎样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例如:图纸格式,乱码现象的出现?

 g% \6 }( y+ G

3.我想知道大家用SW工程图的心得, 好的应用方法。

新手上路,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

我刚才的也是乱码,我以为是软件有问题那。请高手发言

网友:

另存为DWG,设定参数,设定层,各实体与层的对应关系--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2012-07-01):
能否详细说一下,如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