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3钢是什么钢?怎么焊接?

楼主(2006-12-13):
H13钢是什么钢?怎么焊接?请指教。谢谢 !

网友:
Re: H13钢

倒没接触过这种牌号的钢材,在网上搜索一下试试

网友:
Re: H13钢

以前在铝轮公司的模具车间见过这个,是用来加工铝轮模具的上下模的,应该是一种耐热钢。具体牌号成分什么的不清楚了。

网友:
Re: H13钢

帮你问了一下,这是一个美国的牌号。你可以下载社区就有的世界刚号对照表来看一下,在最后有这个牌号的,上面写着是“热作模具钢”。焊接这个材料必须要用这个材料的焊条,否则必裂!

网友:
Re: H13钢

H13是美国一种工具钢,跟我国的4Cr5WOViSi相对应!

网友:
Re: H13钢

是北美模具行业的一个主要钢号,跟我国的4Cr5MoSiV1相当。

楼主:
Re: H13钢

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以后再请教,这东西挺好使的,真不错!

网友:
Re: H13钢

H13相当于中国的4Cr5MoSiV1,美国牌号的热做模具钢,常用于制作金属锻模、塑料模具等,我公司专业生产大量的H13方钢和圆钢,联系邮箱:zhou_cb21@126.com

网友(2007-02-21):
Re: H13钢

例如制作铝合金型材的挤出模材料就是H13。

网友(2008-06-20):
H13钢属于热作模具钢,焊接性能比较差,一般的情况是磨损,进行表面的堆焊,要求能够耐高温,硬度要在HRC55以上,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一些H13钢的焊丝,

还有就是MG761焊丝或电焊条,都行,具体材质单及焊接工艺,大家参考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6679789/edit/

网友:
是热作模具钢,是美国的牌号.要焊接这种钢要看是开裂还是磨损,焊接工艺不一样的.开裂也要看裂纹走向.如果磨损,也要看磨损程度.也要用不同的堆焊工艺.

网友(2009-11-06):
关于H13的焊接工艺,和使用的焊条能否具体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