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款产品,因为焊接处断裂被投诉---[如图,请教]

楼主(2006-12-13):
   请见附件(pdf档),它是我们的一款产品,最近因为焊接处断裂(见照片档)被客人投诉。   请教各位,焊接处断裂到底是因为焊接不良造成的还是因为材质本身不足所致?我找了些资料,也做了些压力试验,发现焊接处均没有问题,倒是方管本身变形,是厚度不足吗?

   另外,老外那儿还有几千只库存,需要我们改善,我想咨询除了在两方管焊接部位增加个加强筋外还有什么比较可行的方案?

网友:
Re: 焊接改善

这是什么材料,是不是焊接后;硬度过高了呢!

网友:
Re: 焊接改善

应该是管壁太薄了,可以悍个加强筋,也可在管两侧贴着焊上两块相同角度的3mm厚铁板,同样能起到效果。

网友:
Re: 焊接改善

建议在小角度方向(内侧)焊上加强筋!

网友:
Re: 焊接改善

是呢,焊缝部位是该金属性能好啊,难道是热处理问题,可也不像啊

楼主:
Re: 焊接改善

      从目前老外反应来看,这只是个个案,不排除焊接质量所致。
    另外就是这个产品的疲劳强度不知该如何查核

网友:

建议改进措施:1.方管材料太烂,S,P,C成分超标,应选用大厂板材,订做方管. 2.方管壁厚均为负差,影响承重,适当增加方管壁厚. 3.焊后应增加除应力工序,消除焊接应力. 4.对于库存材料,除第3项外,还应考虑在里面增加适当长度的小套管,提高方管承载强度.

网友: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断裂是发生在焊缝中心部位还是在近缝区?我想不会是发生在焊缝中心部位的,要是焊缝旁边的母材撕裂,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母材的化学成分超标;2焊材的选用有问题;3、母材的强度不够。这种材料好像是A3钢吧,那样的话至少不会出现冷裂纹或热裂纹的。

网友:

钣金加工薄壁零件压条筋出来是增强刚性的有效手段。

网友:

1,个案,说明破坏力是冲击荷载,2,从1001号图上第1个方管的扭曲看,是方管本身厚度不足,揉度不够,先变形才引起焊接处断裂,可排除焊接质量所致,3,但1001号图上第2个方管没有出现扭曲,从1002号图方管断口看象是焊接质量所致,可能是焊缝宽度不够。拿个产品的原图上来看看!

网友:

我也想问中间为什么要焊接呢,选一根整钢不行吗?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中间可加小片焊上可增加牢度,此外增加厚度和材质都是可行的,前提是看成本了,舍本生意总不能做的

网友:

是不是因为未焊透啊?只焊到表面了,然后一用力就给断了?

楼主:

       sorry,最近几天出差在外。因为当时客人提供的材质是方管,在无法直接弯管的情况下就只能采取焊接了。用的是40*40*1.5的Q195方管,断裂处发生在焊接部位。
     从目前的情况及试验情况来看,最主要的问题应该不是焊接和材质的问题,而是焊接质量所致。当然焊接位置的选择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2009-07-20):
先探伤,再做机械性能试验,得到数据后,就可以和老外讨论,是老外设计的产品问题呢,还是自己焊接水平或者工艺的问题呢,那么就可以找正方法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