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球面座等温淬火,硬度不够?什么原因?

楼主(2006-12-13):
GCr15球面座等温淬火,硬度不够?什么原因?
因为对变形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取下限温度略低.
工艺:820度,保温80分,在120度等温淬火油中淬火,20min.
可是回火后抽样检查时,有些硬度合格,有些零件硬度却52HRC与要求的60-63相差甚远.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所指是同炉同笼里的零件热处理吗?不同的就另外一件事了。
是否锻打件?前道还有其他热处理吗?
脱碳而造成的。
硬度偏低,显微组织合格---1淬火保温时间太短,2表面脱碳严重,3淬火温度偏低,4油冷慢,出油温度高。
硬度偏低,显微组织出现块状或网状托氏体---淬火温度偏低或冷却不良。

GCr15--830-860C--15号或32号机油(30-80C)--150-180C--62-66HRC

楼主:

是同一炉零件. 我们在加热过程中通入丙烷3L/MIN,应该不会有脱碳问题吧!

淬火油用KR468等问淬火油.油温120 度.

主任怀疑,零件从加热室出来,先出来的那些温度低,所以导致部分零件硬度低.零件很小高度大概1厘米左右吧,因为只排盘一层,不是专用夹具,空隙大. 有没有着个可能呢?!

网友:

GCr15是高碳钢要预先热处理--球化退火
你用的是气体渗碳方法在加热零件,渗碳加热温度是900-940C,而你加热温度是GCr15的淬火温度820C,渗碳有效果吗?
同等条件下硬度有高低,原因我也不清楚,主任怀疑有道理吧。

楼主:

我们平常淬火时也通入甲烷,所以我门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通甲烷只是为了防止脱碳,并不是获得渗碳层.
GCr15 零件要求是淬火.
零件是用冷拉圆钢,毛坯加工是外协.

网友:

用渗碳炉加热是可以的,因有风机,效果比其它炉还要好。
能区分脱碳、氧化、过烧、及它们产生的原因吗?
知道球化退火的作用吗???!!!
同等条件下硬度有高低,我无能为力,因为无法解释。除非料发错或操作工报废料代错

点到为止。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三只脚的猫,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07-09-20):

我赞成你们主任的想法,先后入油的零件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上面会有差异,会造成部分零件淬火速度过慢,残余奥氏体较多,马氏体含量不足;将造成表面硬度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