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e能导入cad吗

楼主(2006-12-13):
请问proe能导入cad吗

网友:

可以啊,将文件格式改动一下

楼主:

改成什么格式啊

楼主:

cad另存为.dxf在pro中无法打开

楼主:

点解啊

网友:

在proe草绘中选择从文件导入,必须是autocad2000的

网友:

可以啊,只需要在proe的草绘中另存中选择dwg格式,就可以将proe草绘文件转换成autocad文件了。但是实体就不可以了。我现在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7樓的兄弟,那proE能不能打開AUTOCAD來當作草繪呢?

网友:

我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roe草绘中选择从文件导入,必须是autocad2000的

& g ~# A; e! D/ C

如果是使用CAD做截面,这里已经说了啊。

如果是需要用PROE打开DWG文件,在打开对话框中选文件格式.DWG就可以了,如果不行就把CAD存为更低版本的。如果使用CAD图纸做截面的话,最好是使用野火3.0,之前的版本对于复杂线条的DWG文件处理能力都很差,呈死机状态,所以要在CAD中先把多余的线条去掉。

实际上,把CAD转化为3D的做法是把DWG的各个视图分别分离出来当成草绘曲线按投影关系加入同一个空零件,或者分成不同的空零件后按投影关系组装,最后生成3D图。

网友(2007-02-06):

朋友你在cad文件另存的时候用这个步骤:文件——输出——格式选择sat在保存,然后在pro/e里用sat打开就ok了

网友:

当然可以啊!我以前用2001常常做

网友:

先学一些proe的基本操作.导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有技巧和操作要求.

网友:

PROE的工程图转成CAD的话,你在保存时把它存成DWG格式就可以了.
& l3 d% c" x# E6 I我在工作中PROE和CAD之间转换没发现什么问题的.可能有些功能我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