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切割时间与切割速度

楼主(2006-12-13):
小弟对数控切割不了解,请教高手两个问题:

 A4 G

1、数控切割机(气割、激光、等离子、水射流)切割板材时,在同样长度的前提下,切割直线段与切割圆弧(比如都是10m)所用的时间是否相等或者近似相等?

 E4 b7 h- K9 U

2、切割板材时,最佳切割速度与那些因素由有关?如何确定这个速度或者这个速度的范围?

谢谢!

网友:

查手册和说明书,实际确定靠经验,是范围值,没那么精确要求的,要多看。经常看操作工人割活就会明白许多。整理一下就是自已的参数了。线速度近似相等。

网友(2017-10-21):
不同的切割方式切割速度差异较大,尤其是在不同厚度和材料的情况下,需要在平常进行积累

网友(2019-08-30):
凭经验,质量肯速度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