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刀,刃口在磨削时细小崩裂---[请教]

楼主(2006-12-13):
在 工作 中 我经常会碰到这种 硬质合金刀 (我们经常用W2) 的刃磨现象, 就是在用砂轮磨刃口时,会在刃口上出现非常细小的崩裂问题,刃口好象被压碎了似的.(当然,沙轮是经过整形的)  虽然在粗车阶段没什么问题,但在精车 特别是车削要求高的产品时,效果就会很不理想.那么请教一下,在刃磨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可以试试金刚石砂轮,如果还不行,把砂轮做的更细一点。

网友:

1、可能主要由于砂轮机主轴跳动过大所致,建议更换砂轮机轴承或到刃磨机床上磨刀。
2、可适当在刀刃处磨一小倒棱。

网友:

个人经验:
1.刃磨作业时的砂轮粒度选择细一些的,选择合适的冷却润滑介质,选用较好的刃磨机床
(人,机,物,料,法....都有讲究).
2.金刚石刷去刃口毛刺,倒棱处理是可取的!
3.每一次刃磨应在投影仪或者工显下,观察一下.再动刀.
朱先生.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以后还要讨教哦!

网友:

不知说的对不对仅供参考.我也遇过同样的问题,但我用的是YG8刀头主要原因是焊接时焊枪烧的时间太长,有时材质也是一方面

网友(2007-01-13):

4楼的不错哦
我补充一句.刃口精磨力量要轻,要稳,最后用油石修理OK

网友:

选择砂轮时硬度选择中软的。

网友:

4楼讲的好
我再补充下:
刀在磨时注意不要太热
太热遇水也会蹦口

网友(2007-03-12):

我觉得采用金刚石砂轮是理想选择,关于采用国货还是外国货,都没所谓。各有优点,能满足加工要求即可,加工要求高时,不是我崇洋媚外,最好采用外国货,毕竟技术有保障,有时还可以有免费的磨削方案和技术解决方法,就是价格稍高。期待国货的进步。

网友:

增加修光刃降低精车表面粗糙度

网友:

排出刀片材质,那就是你选错了砂轮了,硬质合金应该用绿碳化硅!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 "负倒棱"是非常重要.在刃磨的时候把锐角变成了钝角,
这样就大大的减少了蹦刃的可能.
其他的选用什么砂轮.多少粒度啊=====
话应该就是些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2007-05-16):

我是经验是,先磨倒刃,后磨主后面,油石修刀刃。当然要用转动平稳的砂轮机。

网友(2007-11-21):
同意楼上2位的.
刀具材料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2008-06-26):
另外,用金刚石砂轮不是更好吗?

网友(2008-08-02):
刃口精磨力量要轻,要稳,最后用油石修理OK
我磨精修刀最后都会用油石修理的

网友(2010-08-03):
砂轮的选择固然重要!选择金刚石砂轮配合油石
但是操作师傅的熟悉程度也是重中之重。

网友:
选择粒度小的砂轮 磨料要绿碳化硅

网友(2010-09-08):
我觉得采用金刚石砂轮是理想选择

网友:
用普通砂轮粗磨,再有金刚砂轮精磨,然后用油石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