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6-12-13):
金刚石在选择,是不是根据砂轮的直径大小来选的?为什么操作喜欢用大的金刚石?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用大线速度高些,磨削较好.

网友:

对,有道理

网友:

??我理解的楼主的意思是金刚石的粒度的选择是越大越好.
金刚石粒度的大小跟加工的精度有直接关系,金刚石分单晶跟多晶的.粒度越大表示金刚石越小..粒度跟砂轮表面单位面积上面的动态磨粒数成正比.而单位磨削力为单颗磨粒的磨削力乘上单位面积动态磨粒数。。
楼主说的选择大的金刚石粒度小,单位面积上有效磨粒数少,所以单位磨削力小,但是单颗磨粒磨削力相对大粒度磨粒并不小。。砂轮上面磨粒的脱落跟磨削力有关系。。当然还跟磨削时候其温度上升有关系。

选择粒度主要跟我们要求加工零件的精度是相关的。。精度要求越高,粒度越大。。这就是有人在研究纳米精度的磨粒在研磨中应用。

网友(2007-01-12):

支持,有利于论坛健康发展

网友:

楼主说的是金刚石笔吧?主要用来修整砂轮用的。砂轮磨料有铬刚玉、白刚玉、棕刚玉、黑碳化硅等,至于选择则是按照所磨削材料的不同而确定的。粒度号是越高表示磨料越多越细,所以高粒度号是用来精磨的,一般选46号就能满足磨削0.8的表面光洁度(如机床导轨),至于金刚石笔主要是用来修整砂轮的,因为砂轮磨料在磨削久了后就会变钝,这时就需要用金刚笔的来修整,使其从新变锐再磨削。就类似于刀钝磨刀似的。至于金刚笔上的金刚石是大是小我倒还真没怎么留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工的相对便宜,颗粒小的相对便宜,而大的则相对贵点,不过在使用过程中可以用久一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如果是休整方面的
昨天晚上我也看到了,具体我说一下
金刚石一般分3类修整
一是颗粒大小
二是修整深度
三是修整直线度
如果是金刚石砂轮那就有很多内容了.以后再续

网友:

4.6.7楼正解,要求不一样,有不一样的标准,

网友:

补充::::如果是金刚笔,大颗粒修出的砂轮比较粗,

网友:

我用的是天然的金刚石修砂轮,

网友(2010-08-12):
支持,有利于论坛健康发展

网友:
如果是粉状的洗石笔.粒度应是砂轮粒度的一半.比如80目的砂轮用40目的洗石笔.至于洗石笔的质量那要看其中金刚石的好坏了,如果是单颗的那就越大越好.最好是天然的.本人做这个的.有需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