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冲床还有市场吗?

楼主(2006-12-13):
请教大家现在的冲床还有市场吗?

网友:

请把问题说清楚,说具体,你到底关心什么呢?另外,以后发帖请找到正确栏目。谢谢!

网友:

现在的冲床主要是在沿海地区有市场,做各种下料,一年要切掉多少手指头呀!没人关心。

网友:

作用很大,效率很高.适用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

大家有没有用过“自动冲剪弯曲机”?是哪里生产的?

网友:

机械冲床事故多是一个事实。现在我们做了液压冲床,在轴承行业已经在大量使用了。有兴趣可以谈谈

网友:

有呀,现在不是还有做板金的吗
我就是做这个的

网友:

有!但现在主流是做专用冲床

网友:

高速冲使用有很大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冲床主要是在沿海地区有市场,做各种下料,一年要切掉多少手指头呀!没人关心。

加一个安全光栅或简单的反射式红外开关,就能基本杜绝这种情况。

网友:

什么时候都有市场的。。
- w0 [) O% I1 o$ s! \过完年,我这边的一个分公司就要进一大批,几十台应该要,暂时要求是要扬力的的冲床

网友(2007-02-13):

硬币也是冲床冲的

网友:

十楼说的,对效率有抵触哦

网友(2007-09-30):
加一个安全光栅或简单的反射式红外开关

我的很多客户都是这样选择购买的,但买后,一般不到一个月就会拆掉,因为太麻烦了,所以事故还是会产生

网友(2007-12-17):
是的,冲床何时何地都有用,效率高,生产成本小,是用机床代替不了的。